protel99 有时pcb打印提示如图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9-08-20):
xp和w7下都会出现这个对话框,但是不是总这样,有些图不行,有些就正常。

网友:
这个连的是局域网打印机才会吧?

网友:
有几个人在一个网里同时用软件吧,把网线拔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有几个人同时在一个网内使用软件,拔网线就行了。

网友:
这么老的软件,为啥不升级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