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订单对于匹配结果,请认真检查!!

楼主(2019-08-20):
嘉立创SMT订单匹配结果,检查的时候要注意。
第二次发贴,第一次的ID封装了,如有不符,请通知,我改,我改,别封我ID

  不要只检查左边自己上传的BOM表,自己上传的怎么会错

检查点,

  1.客户BOM清单内 是否有位号,没有位号的,不会贴,再怎么改。还是不会贴。     (看到路边美女,得叫名字,不然不会理你)

  2.每个位号,坐标里要有坐标参数。贴片图内没有显示的,就是没有坐标的。

  3.注意看位号栏里的位号,对于位号分例的,位号与位号之间连接符错的··········(在抬头为”顶层,底层“下面没有的就是不贴的)

4.检查的时候,要检查右边,要检查右边,要检查右边 的 C 是否与左边的A  B 一样,再到最后面的方框里打勾。

5,不要偷懒,一个个检查。你不检查匹配错,别想着会贴对

网友A:
我的虽然匹配的一般都没问题 但我还是会一项一项核对 因为他匹配的再好也总会有出错的时候 很难匹配好所有人的习惯并不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虽然匹配的一般都没问题 但我还是会一项一项核对 因为他匹配的再好也总会有出错的时候 很难匹配好所有 ...

有些客户,只看自己上传的,不看系统匹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客户,只看自己上传的,不看系统匹配的。

命名不规范就会匹配错误 我也遇到一次 但逐项核对的时候发现了

网友:
要仔细核对的,系统自动匹配的会有错
上次我一个3欧姆电阻死活识别成0欧

网友:
  主要是大家画sch自由散漫惯了,,,现在要按 jlc的规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