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SD nand不错,尺寸8*6mm,能焊在PCB上,代替小容量TF卡

楼主(2019-08-20):
在网上看到有这种SD nand,体积挺小的,8个引脚,能代替小容量TF卡,焊接在PCB上,可靠性肯定好很多。
似乎还支持SPI操作,淘宝上128MB字节的才几块钱

网友A:
emmc,64gb的,白片才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mc,64gb的,白片才60+

一些存储量要求不那么大的小设备,光EMMC的BGA封装就令人生畏

网友:
货源太少,好像是国内的厂家做的,光怕哪天没货

网友:
国内厂家封装的,一直问他们有工业级的没有,从来都不见回答……
-40-85°C因该是做不了的,
他这个使用温度是0-65°C无解了,这个温度范围几乎只有玩具玩玩了

网友:
几块钱不靠谱,买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些存储量要求不那么大的小设备,光EMMC的BGA封装就令人生畏

emmc不需要过孔,不需要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不需要过孔,不需要过孔。。

BGA焊接论焊点数算钱呀!跟过孔跟pcb工艺有关而已。

网友:
可以代替外部FLASH吗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具体的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
为啥EMMC 封装都搞那么大啊。难受。

网友B:
而且 80%都是NC 搞成QFN的也行啊。

网友:
bga的喔试过把一些NC焊盘去掉。当然要保证均匀一些防止smt时候焊锡球张力不一样导致芯片偏了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买了几个,在stm32f072上用spi模式读了一下ocr寄存器,发现识别成sd 1.0了。大概得按sd模式读才能识别成sd 2.0。
下次换个有sdio的stm32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 80%都是NC 搞成QFN的也行啊。

re 或者做成邮票孔模块也行啊,两侧触点就足够了。不知道为啥淘宝上没见有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段时间买了几个,在stm32f072上用spi模式读了一下ocr寄存器,发现识别成sd 1.0了。大概得按sd模式读才 ...

我也准备买几个试试。
以前用stm32的spi读取tf卡,读死好几张卡,这个sd nand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网友:
这供货都担心  还是emmc放心吧

网友D:
供货应该不用担心,看有客户在用,现在有3家在出这个。
1是 楼主的用的这个
2是 芯天下
3是 某宝搜 SD NAN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买几个试试。
以前用stm32的spi读取tf卡,读死好几张卡,这个sd nand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

啊,为什么会读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货应该不用担心,看有客户在用,现在有3家在出这个。
1是 楼主的用的这个
2是 芯天下

我就知道有个MK的
这三家的管脚互相兼容么?
我这里MK这个,和8脚SPI FLASH是不兼容的,不过也没必要兼容。

网友E:
XX好像有一家在卖,但是不给资料

楼主:
请遵守论坛规矩,别提商家名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有一家在卖,但是不给资料

建议把商家名字打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XX好像有一家在卖,但是不给资料

MKDV1GCL-NE   有资料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MKDV1GCL-NE   有资料下啊

一开始一直掖着不给资料。昨天去一看居然给了 。不过这种公司的芯片用着令人担心,连资料都是挤牙膏出来的

网友:
这个有很多家在出货.

网友:
MKDV2GCL-NE 这款2Gbit的,B**有货。
MKDV4GIL-AS  4Gbit

网友:
不知道功耗怎么样

网友:
楼主最后选了哪个?我打算用MKDV4GIL-AS这个,某商城上搜到的。

网友G(2021-04-26):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买几个试试。
以前用stm32的spi读取tf卡,读死好几张卡,这个sd nand不知道会不会好些 ...

我也碰到了读128M小容量TF卡读死的情况。读大容量的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碰到了读128M小容量TF卡读死的情况。读大容量的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小tf都古代的玩意,估计是2005到2008年的产品,所以小的可能是抛光卡。

网友H:
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SPI NAND,如何做坏块管理?芯片自带EC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比较关心的是,这些SPI NAND,如何做坏块管理?芯片自带ECC吗?

Spi nand是cpu做ecc。

网友:
这种sd nand里面自带控制器的

网友H:
那挺好,看大容量的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挺好,看大容量的也不贵。

我在嘉立创上买的spi nand和sd 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