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活动时间始终100%卡系统

楼主(2019-08-21):
各位老板给看看,移动硬盘插电脑上就100%活动时间,有盘符打不开,系统假死,拔下移动硬盘就恢复正常,新买三个月的1t硬盘。上电累计还没有十小时,这种状态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在Linux系统下看看能否打开?

网友:
有可能是供电问题,或者硬盘盒的问题,而不是硬盘本身。
换台式机试试,拆出硬盘直接接台式机试试

网友:
磁盘是否有异响?看看smart正常不

网友:
换数据线,换个USB口,或换台电脑式

网友:
供电问题,单独供电或者双USB供电

楼主:
单独供电试过了,也不行。。。。痛苦

网友:
好像win10有个毛病,会校验或者索引新加入的硬盘,容量越大消耗的时间越长

更讨厌的是,明明读的非系统硬盘,结果系统硬盘上的操作也被拖慢了,文件系统设计也太差了

还没arm的总线矩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盒试试

硬盘盒也换过了。。现在徘徊在是否放弃治疗的路上

网友:
如果换台电脑也是这个问题就放弃治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