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推荐最便宜的无稳压要求的push-pull的DC-DC驱动芯片

楼主(2019-08-21):
寻最便宜的push-pull的DC-DC驱动芯片,500ma就可以了,无需稳压,请大家不惜推荐。royer暂不考虑,不好调试。
ti的SN6501是非常简单,但是太贵了,要3元以上,希望能寻找比较便宜的方案。集成MOS管或者外置mos管均可以。

网友:
你要的是source-sink的芯片,同步整流芯片大多数都支持,比如tps54329是我测试过的,从1.8v往1.2v灌能达到~1a电流(灌入电压未测)。

网友:
push-pull一般功率都不小,所以市面上很少有集成Mos的IC,如果有我也搭个车

网友A:
https://www.coilcraft.com/prod_isolation.cfm

可以从变压器反着找,看右边的列表

网友:
tps54329的只有一个端点,push-pull需要两个端点

网友:
不如用个6脚或8脚的小单片机驱动全桥MOS。
记得以前这里有人推销过他做的,似乎是用pic10f202还是什么的兼容型号。这样变压器还省事,不用抽头。
后面全桥可以用HT7K1201之类的电机驱动。

网友:
CD4047几毛钱

楼主:
找了TL494也比较便宜,但是最低7V,做不了5V的输入的push-pu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oilcraft.com/prod_isolation.cfm

可以从变压器反着找,看右边的列表

非常不错。可惜查了都比较贵

网友:
也找过很久,开始用3525,后面改成IR2153,加两个MOS接成半桥驱动变压器,当然也可以接成推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