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于检测电动窗帘位置的方案。

楼主(2019-08-21):
电动窗帘没有自身状态的反馈机制。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检测窗帘当前的位置。比如上升状态,下降状态,还是在中间状态?

网友A:
编码器+断电记忆,终端检测开关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断电记忆,终端检测开关修正

编码器+断电记忆  这个可能要在电动窗帘上改装。我是想在不动原来窗帘的前提下。通过外加传感器捕捉窗帘下沿的位置。不需要很精确!

楼主:
我是想在不动原来窗帘的前提下。通过外加传感器捕捉窗帘下沿的位置。用一个超声波传感器装在窗帘的底部。传感器检测窗帘下沿的位置。也就是通过窗帘下沿的反射。超声波传感器可以检测窗帘下沿的距离。还有就是窗帘下沿的杆子不是很大,超声波传感器的检测角度不知道能不能的检测到。

网友:
减速器加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
参考打印机的方式

网友:
最简单,高精度,用拉线编码器(贵)

网友:
上电先回到初始位置。

网友:
有什么精度要求?

网友B:
Melexis 公司的第二代霍尔传感器 MLX92251-LSE-ABA,同时输出速度和方向两个信号,便于车窗控制器检测车窗的位置,进行车窗升降速度的计算及防夹算法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lexis 公司的第二代霍尔传感器 MLX92251-LSE-ABA,同时输出速度和方向两个信号,便于车窗控制器检测车窗 ...

这个方案很先进,不是很懂!有具体方案原理图吗?

楼主:
利用超声波雷达测距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C:
上中下三个光栅对管,做检测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中下三个光栅对管,做检测可以吧

感觉这是一种简单易行的好方案!谢谢!

网友D:
很多年前,我设计的一套系统是按时间估算的。窗帘几乎是匀速跑的,总时间基本相同,开启多少时间对应跑多远也就可以估算了。我们提供界面中有给工程人员设置窗帘单向运动需要的时间,其它逻辑都在系统里面做好了。说不定你住哪个五星级酒店时也能遇上这个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年前,我设计的一套系统是按时间估算的。窗帘几乎是匀速跑的,总时间基本相同,开启多少时间对应跑多远 ...

是Nasnos做的窗帘系统吗?小日本的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