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技术帖:指针跑飞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19-08-21):
大家集思广益哈

网友:
指针跑飞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指错位置啦

网友A:
来个技术帖:指针跑飞的原因有哪些?(大家集思广益)
请问大家指针跑飞的原因有哪些? (大家集思广益)

二楼正解,指针是不会跑飞的,只会按你指令行动,会跑飞的是人的思想。

网友:
没有哪些,只有一个,程序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技术帖:指针跑飞的原因有哪些?(大家集思广益)
请问大家指针跑飞的原因有哪些? (大家集思广益 ...

使用了未指向正确地址,或者是未初始化的指针,很容易跑飞

网友:
指针他不想走寻常路

网友:
1,数据越界
2,被其它操作异常修改
3,时序问题。如8位机操作16位指针时被中断打断并修改

网友:
只有一个原因:指针的值不对(压根就没赋值对、或者被篡改)。

网友:
没有初始化的指针不要用。

网友B:
初始化顺序问题,比如在SysTick中断里用到的某指针是在某外设配置函数里初始化的,如果先开SysTick中断,后配置外设就会跑飞。

网友:
内存出错 也会导致

网友:
内存溢出,逻辑bug,强电磁干扰,极端温度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顺序问题,比如在SysTick中断里用到的某指针是在某外设配置函数里初始化的,如果先开SysTick中断,后 ...

经验之谈  当初查找这个BUG时候 脑细胞杀死万万千千没

网友:
地址中途被修改

网友:
找出在哪儿跑飞的

网友:
no code you say..

网友:
内存位硬件坏了或在某些场景下 永远0 或 永远1;     只要用到这个内存位置, 就飞了.

这个修板,贼简单,不管三七, 换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高能干扰也会的,例如放电、核辐射

网友:
结果就是导致你的pc指针乱跑

网友:
没有限定条件下讨论会不会没有意义

网友:
恰如串口不通可能什么原因

网友:
指针跑飞,就是指针没有指向正确的位置,导致系统跑飞。常见的就是数组越界,数据溢出,指针操作前未判断(比如 malloc 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