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代码G指令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某个轴的坐标?

楼主(2019-08-21):
G代码G指令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某个轴的坐标?

网友A:
G90 G17好多不用坐标的

网友A:
G01 X0 Y0 Z0 F1000
G01 X20
也可以少用几个轴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1 X0 Y0 Z0 F1000
G01 X20
也可以少用几个轴呀

比如第2个G01,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Y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0 G17好多不用坐标的

是指G00、G01、G02、G03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不写某个轴的坐标

网友:
不变的时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