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什么PCB软件原理图带布局信息

楼主(2019-08-21):
请问一下什么PCB软件原理图带布局信息,我想把一些模块做成一张张原理图,以后用电路时直接拷过来,之后生成PCB时能把上一版布置的元器件布局也更新到这一个电路,就是说不想每次拷贝一个电路图过来还需要重新布局;
AD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kicad 應該可以,原理圖模塊本身就是獨立文件,拷貝一下就可以,pcb 的話先把現有的板子其它器件刪掉,把原理圖對應的器件和連線保留,並移動到畫圖框外,保存下來當模塊使用。
最後用的時候同時用文本編輯器打開新工程的 pcb 和之前保存的模塊 pcb 文件,把模塊內容拷貝貼入新 PCB,最後再用 kicad 打開新 PCB,模塊就會出現在相同坐標。(保存模塊時,移動器件到畫圖框外就是防止拷貝之後跟已有器件重疊而已。)

网友:
ad的切片功能

楼主:
AD,切片功能怎么用呢?
现在每次布线都是些重复劳动

网友A:
AD有个电路块功能,原理图和走线都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模块直接引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有个电路块功能,原理图和走线都可以做成一个完整的模块直接引用就可以 ...

请教一下叫什么功能,我找下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AD,切片功能怎么用呢?
现在每次布线都是些重复劳动

搜snippets的使用

网友:
可参考这个

网友:
cadence的subdraw功能

楼主:
这个只是同一PCB里面相同的通道,只要一次布局,我希望的我把电路图拷贝过去,然后以前保存的PCB布局也拷贝过去,这样同样的芯片,以前布局过的可以重复利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
哈哈有模块共享不?

随便上几个模块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阿里狗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