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TC和PC13功能冲突【欢迎一起来讨论】

楼主(2019-08-21):
1,目前我用了RTC和PC13输出功能
2,现在问题是PC13输出高电平驱动不了【大概10ua】
电路图部分见附件
3,看了手册,说的是rtc的一个功能和pc13复用了,目前我把rtc这个功能屏蔽了也是无法输出高电平

楼主:
附件图片如图

楼主:
MEASURE_EN就是PC13

网友:
你的电路控制看不太明白想干吗?有没有可能是管脚驱动能力问题带不动外部?可以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假如软件配置正常,不受到外围影响,这个管脚做GPIO输出高是是没有问题的,我的项目上这个管脚复用用的太多了。

网友:
PC13是不是TamperPin,记得要把入侵检测关掉才行,而且这个脚输出电流很小,可能也就几ma

网友:
之前有个板子,只要使用了RTC,PC13(普通IO功能)输出就有问题,即使重新下载没有使用RTC程序也不行,必须先
下载无RTC程序,重新断电重启PC13才输出正常。另外PC13输出电流是很小,所以后面做板子我都尽量不用,
或者使用为输入模式。

网友:
最近也在这里 被坑了下,STM32F030C8T6,用了RTC和PC13,发现PC13工作不正常。用的HAL库,最后发现在RTC初始化之后,调用HAL_RTCEx_DeactivateTimeStamp函数PC13就正常使用了。
MX_RTC_Init();
HAL_RTCEx_DeactivateTimeStamp(&hrtc);

网友:
还有STM32F103RCT6的RTC和PC13,也是HAL库,最后也是在RTC初始化之后,添加下面的函数PC13才正常工作。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__HAL_RCC_BKP_CLK_ENABLE();
BKP->RTCCR&=~BKP_RTCCR_ASOE;

楼主:
已经解决了,pc13和rtc可以一起使用,我这边总结下
1,pc13可以做输出,但是输出电流不能超过2ma
2,pc13做输出以后, pc14,pc15做lse晶振引脚就可以了
3,rtc开启后,要注意rtc功能和pc13功能冲突的要关掉
        如图是cubemx的pc13和rtc相关功能

4,mcu总耗电大的话,也会导致pc13死掉。我这边就出现了4次mcu的pc13引脚坏掉的情况,本来rtc和pc13 都正常工作了,但是突然我接通讯,rx和tx有电流到mcu,然后pc13瞬间就输出低了,后面只能换mcu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