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稳定可靠的单节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19-08-21):
需求:充电电流1A左右,开关型降压,稳定可靠。不要自带升压,只需要充电功能好就行。最好带锂电池过压、过放保护。
有批量用过的,稳定可靠的麻烦推荐下,多谢了!

网友A:
难道不是TP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是TP4056?

4056最大1A而且是线性的

网友:
SY6912,FP8202XR-G1

网友B:
以前用ETA9640,线性的,发热大,后来改成了ETA6002,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ETA9640,线性的,发热大,后来改成了ETA6002,还不错~~

ETA6002 开关型的,效率高很多,就是需要价格小功率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ETA9640,线性的,发热大,后来改成了ETA6002,还不错~~

也有意用6002,截止电压怎么样,之前用ETA的片子出现过4.2多指示灯还提示没充满,强迫症犯了

楼主:
SY6912  看着挺不错  谢谢推荐

网友(2019-11-21):
mark下,充电芯片

网友:
eta6002,批量用过,截止电压能达到datasheet上的1%误差

网友:
学习了,正在找这样的方案

网友D(2020-09-10):
引用 网友C:
ETA6002 开关型的,效率高很多,就是需要价格小功率电感

这家公司的片子质量怎样,我看他们的DCDC和充电芯片不错,想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家公司的片子质量怎样,我看他们的DCDC和充电芯片不错,想用

钰泰质量不错,批量在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钰泰质量不错,批量在用

有个Iq 1-2uA,600mA的DCDC,做低功耗应用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Iq 1-2uA,600mA的DCDC,做低功耗应用比较合适。

请问哪个型号

网友:
EUP8209
德信的,稳定好用,就是价格不便宜。

网友F:
SY6912 芯片没有做防止倒灌的措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SY6912 芯片没有做防止倒灌的措施哦

请问,最近测试6912发现,有时候连接sata的指示灯会不同程度轻微的闪烁,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最近测试6912发现,有时候连接sata的指示灯会不同程度轻微的闪烁,知道怎么回事吗? ...

我没用过这颗,正准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