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淘宝笔记本主板维修交换不靠谱

楼主(2019-08-21):
前两天接修一台华硕K555L笔记本,故障电不过隔离芯片,无待机30-50mA电流,不亮灯不触发开机,淘宝上找到的主板都太贵了要750-1000块左右,就找了一家主板维修交换的卖家,介绍页面说再烂的主板都能换,结果主板发过去了卖家说不能换南桥坏,我艹怎么可能?南桥坏的话好歹也要能触发加载后掉电保护啊?他说要新购 750,百度了一下卖家淘宝账号,发现有被骗者吐槽这家老板专门玩偷梁换柱,把人家的板子上值钱芯片CPU显卡 桥 拆了换上坏的,millse6909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德普沙井电子城三楼F228 张理荣13691720670(华硕维修服务中心) 交换的来回运费由你本人承担    发货后给我单号(留下旺号联系方式),我第一时间处理,拒收一切倒付件,以此为告,大家淘宝笔记本主板交换的得小心上当

网友A:
实话,不靠谱的很多!很多收到板,把你桥CPU显卡换了,然后说没板或换不了给你退回来!

话说你这机子几代的?没进水一般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不靠谱的很多!很多收到板,把你桥CPU显卡换了,然后说没板或换不了给你退回来!

话说你这机子几代 ...

楼主:
I5处理器,几代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话,不靠谱的很多!很多收到板,把你桥CPU显卡换了,然后说没板或换不了给你退回来!

话说你这机子几代 ...

现在板子还在卖家手里,认载了 不报希望,现在到另一家新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子还在卖家手里,认载了 不报希望,现在到另一家新购了

这个估计CPU坏了。其实人家就是要你发板过去看能不能修好,能修好就报你交换价。这个估计是CPU坏,换U成本高,所以没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估计CPU坏了。其实人家就是要你发板过去看能不能修好,能修好就报你交换价。这个估计是CPU坏,换U成 ...

CPU不可能的,之前还能电池开机,显示电量不足,后来电池电放完了就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PU不可能的,之前还能电池开机,显示电量不足,后来电池电放完了就没反应了 ...

这个是单U,U上集成南桥的。你的待机电流有点高,这种单U的,通常都是U里的南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单U,U上集成南桥的。你的待机电流有点高,这种单U的,通常都是U里的南桥坏了。 ...

要这样的话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这样的话就没有修的价值了

嗯,这个U挺贵的,并且不包上机,如果买到是坏的,那就亏了。

网友:
这种 我的笔记本主板已经走了2次了。  应该是都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个U挺贵的,并且不包上机,如果买到是坏的,那就亏了。

请教一下,现在板子退回来了,他们动过后 电可以过隔离芯片了,但是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短路发烫,芯片上面有2N=2H 345字样,你有这个芯片资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现在板子退回来了,他们动过后 电可以过隔离芯片了,但是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短路发烫,芯片上 ...

可以试试找找这个板子对应的原理图,好像一些维修的论坛有原理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现在板子退回来了,他们动过后 电可以过隔离芯片了,但是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短路发烫,芯片上 ...

你可以淘宝找卖电脑芯片的,他们有。你这个板号是什么?因为有贴纸盖住了,看不到:

有板号我可以找下点位图,华硕的是没有图纸的,只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现在板子退回来了,他们动过后 电可以过隔离芯片了,但是有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短路发烫,芯片上 ...

这个芯片我找了下,下面是数据手册:

这个应该是3V5V供电,你可以测下他的两个电感,哪个阻值低,直接烧过去看看。我估计是3V电感阻值低,烧过去会是CPU南桥部份烫。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这个芯片的第三脚LDO3对地阻值比较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这个芯片的第三脚LDO3对地阻值比较低

华硕通常LDO给南桥RTC供电,RTC电池附近有个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切换这个电压,你测测看看。

网友:
mangolu是真高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通常LDO给南桥RTC供电,RTC电池附近有个SOT23封装的双二极管切换这个电压,你测测看看。 ...

这个短路的3V引脚接到那里去的除了南桥?这个电压是这个芯片产生还是由别的地方产生送过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短路的3V引脚接到那里去的除了南桥?这个电压是这个芯片产生还是由别的地方产生送过来? ...

把这个帖纸拿开看下板号,有板号才能找点位图,有点位图就知道线路是怎么走的。其实你现在可以烧下电路,拿个可调电源,接到短路的LDO那里,先从0V电压慢慢调起,看电流大概在0.5A左右, 这时可以手到处摸板上,哪里短路就那里发烫。如果不 发烫,电压再慢慢调起来,最高不要超过这路电压的电压值就好。通常短路对地阻值不是0欧,都能烧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短路的3V引脚接到那里去的除了南桥?这个电压是这个芯片产生还是由别的地方产生送过来? ...

你这个板好像没有RTC电池,很多华硕的机子都是这样,为了省料,连颗BIOS电池都不上,直接用电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好像没有RTC电池,很多华硕的机子都是这样,为了省料,连颗BIOS电池都不上,直接用电池的。 ...

BIOS电池放空,换回一粒也是不能开机的吗?我有一平板完全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电池放空,换回一粒也是不能开机的吗?我有一平板完全没反应了。

LZ这个情况我碰到的基本是南桥RTC部份短路,大短直接0欧是不能开机的,轻微短有时能开机,但不能保存时间或放电BIOS电池能开机,保存BIOS设置后关机就不能开了。这个是INTEL单U的通病,通常都单U内部集成的南桥出问题。你的是什么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这个帖纸拿开看下板号,有板号才能找点位图,有点位图就知道线路是怎么走的。其实你现在可以烧下电路 ...

板号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情况我碰到的基本是南桥RTC部份短路,大短直接0欧是不能开机的,轻微短有时能开机,但不能保存时间 ...

看不出来什么型号 上面只有编号

楼主:
LOD3,3.3V电压起不来,对地电阻10欧左右,这个电压是从哪里送过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出来什么型号 上面只有编号

SR23Y Intel Core i5-5200U

网友A:
点位图在这里:

网友:
淘宝上修怎么能放心,坑人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在这里:

同是华硕K455L
GTM820独显总是有个黄色感叹号,鲁大师一跑到显卡测试界面,就死机。

不只是显卡坏掉了,还是驱动没装好,但是显卡驱动换过N个了,甚至win7 win8 win10都试过。

请问有什么建议或经验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是华硕K455L
GTM820独显总是有个黄色感叹号,鲁大师一跑到显卡测试界面,就死机。

显卡感叹号有显卡坏,显卡供电不正常,显存坏,显存供电不正常,BIOS不对几种,具体要看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