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痛的问题,IAR for 8051 debug时watch char超过0x80就死

楼主(2019-08-21):
Debug的时候,Watch中只要有一个char类型,一旦值处于0x81-0xFE,整个IDE立马就死。

鼠标悬停到某个char类型变量上等pop up也会,或者结构体,只要其中有一个超范围的char类型需要显示出来,都会死掉。

困扰我很久了。

---------------
修改错别字

网友A:
MCU 貌似是要选 8052 还是调用 52 的配置才行吧? 于 Keil 的 C51 是这样搞的。

网友B:
IAR哪个版本?芯片型号选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 貌似是要选 8052 还是调用 52 的配置才行吧? 于 Keil 的 C51 是这样搞的。

跟MCU应该没关系,怀疑是调试组件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R哪个版本?芯片型号选的什么?

IAR for 8051 10.20.1, 芯片N76E003。
IDE是8.0的。

ARM的IDE是8.1的,就没有这个问题。

还忘了说,我的所有代码文件都是UTF-8编码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IAR for 8051 10.20.1, 芯片N76E003。
IDE是8.0的。

IAR for 8051  里选芯片型号是怎么选 的? 没有N76E003吧,头文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IAR for 8051  里选芯片型号是怎么选 的? 没有N76E003吧,头文件呢?

我用KEIL倒是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KEIL倒是没什么问题。

新塘官网有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MCU应该没关系,怀疑是调试组件有BUG。

我倒是怀疑是配置上的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