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采用PWM用N-MOS对直流5V电机进行调速。原理图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9-08-21):
小弟在用 n76e003做直流马达控制。

马达的参数是 5V  100mA

早上画了一个原理图,帮忙分析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nmos:打算用CJ2302

D21 选型必须要用肖特基二极管吗?  1n5819 是否可以?

C1 ,打算 100NF。  C1 主要起什么作用?

这个原理图是按照之前看论坛的积累,随心画得。 实际还没试验过。 各位帮忙看下合理性

网友A:
mos管G极需要加一个小电阻,隔离一下。对前端控制端和MOS管都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G极需要加一个小电阻,隔离一下。对前端控制端和MOS管都有好处!

防止振铃?

网友:
如果你的PWM频率高,可能需要加个图腾柱驱动G极

网友:
加个电阻,防止MCU IO电流过大。

再做个实际试验,用示波器,看下G极波形了。波形没有失真,那就问题不大。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1676988192904777880

老外greatscott!这视频你可以看一下,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29841819?from=search&seid=1676988192904777880

老外greatscott!这视 ...

谢谢了。 很好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