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释途中二极管的作用?二级管的正极的电压是输入...

楼主(2019-08-21):
帮忙解释途中二极管的作用?二级管的正极的电压是输入...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A:
给电池单向充电,防止当VCC没电时电池向VCC放电

网友:
3V加一个二极管的正向结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电池单向充电,防止当VCC没电时电池向VCC放电

这个答案靠谱 +1

网友:
没头没尾的电路,怎么解释都行,包括装B、防破解

网友:
我怎么看到有人叫二极管的正极负极就难受...

网友:
涓流充电电路,浮充。(5-3-0.7)/1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