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立创下SMT两个必知:1)确认生产稿 2)确认DFM

楼主(2019-08-21):
一:为什么要确认生产稿?后续对于SMT订单必须强制PCB生产稿确认!
先说明一个事情:
1)如果PCB因为工程资料引起的问题,嘉立创会不会赔元器件,答案是:无论是嘉立创贴片,还是在嘉立创做完了板子然后交给其它厂家,嘉立创都是不赔元器件的,就算是嘉立创的多层板元器件赔付增值服务,也不包含因为工程资料引起的问题进行赔偿!
2)可能你说第一点不合理,PCB是你做的,SMT也是你做的,结果有PCB的工程资料有问题不赔元器件,各自站的立场不一样观点不一样就不争论,所以说嘉立创劝所有的客尽可能的返单,如果批量新单做SMT前一定要做首板,但是嘉立创的SMT模式是板子到不了客那里,所以对于是新单的客户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生产稿确认“ 减少出错的机会,当然对于不上锡啊,锣坏了啊,这些生产问题你是没有办法检查了,在嘉立创SMT贴片的则我们来买单!

上次有一个客出了问题说的话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嘉立创确认生产稿,你这板子不在嘉立创SMT在其它的地方SMT也是面对同样的问题,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二:必须要确认SMT的"DFM” 极性及第一脚!

极性以第一脚经常出问题,现在的方案是我们的工程师审一下文件,发现了问题就帮修正过来,带来的问题及投诉也很明确,上次帮修正了这次没有修正,客就投诉上次都是做对了这次为什么不对,还有就是客的文件不标准及规范,结果一调整又帮了倒忙,搞错了,。。。。。出了问题那就得扯啊扯啊,也搞得那些合规的客户提心吊胆嘉立创的工程师会不会把他做正确的搞错呢,  直接说结果:

现在我们有DFM工器,只要你认真仔细核对,DFM展示的没有问题则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后续要求所有的客必须核对DFM,后面嘉立创SMT工程师不进行修改任何极性及方向,如果一定要提供的话将是一个天价,从而转向客自行确认极性方向,取消现在10元的极性确认服务,PCB太多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出错永远长不大道理,也永运没有办法规范!

网友:
一如既往的支持   目前已SMT  100多单虽然还是样品单多些!

网友:
支持,这样就不乱了,大家都省事

网友A:
建议把PCB,SMT检查相关的那几个工具独立出来,现在貌似是每次到了下SMT订单环节发现有问题又要从头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PCB,SMT检查相关的那几个工具独立出来,现在貌似是每次到了下SMT订单环节发现有问题又要从头开始? ...

这个后续会安排的!

网友B:
是近一次smt很奇怪,器件封装是用过的,原来做过smt,DFM显示正确。但是,最后一次,同样的封装,DFM却显示转了90度,虽然工程师调整了过来。
但是,不明白同一封装,前面几次识别都正确,最后这次不对是什么原因。 39713F。

网友:
做SMT四期集成库啊,集成库做好了,用你的集成库就不会出问题了。 咋还没做完?

网友C:
我有一张嘉立创的SMT新客户体验券,价值  100 元。送给你啦。戳下面链接收取。https://www.sz-jlc.com/home/goto ... 08aa&r=7vttC7TH

送给有需要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张嘉立创的SMT新客户体验券,价值  100 元。送给你啦。戳下面链接收取。https://www.sz-jlc.com/hom ...

已领取,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后续会安排的!

有时候用你们的库DFM提示错误,我记得是一个sot23,提示方向不对。

网友:
SOP4的整流桥MB10S贴错过一次,开始一直以为多脚元件都是标识1脚,但是这个整流桥例外,是标识正极。还有,能不能在扩展库加入一款MB10F薄的整流桥,都是厚的MB10S,有的板子就超高了,只能换了四个A7。

网友:
不出错永远长不大道理,也永运没有办法规范!
太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近一次smt很奇怪,器件封装是用过的,原来做过smt,DFM显示正确。但是,最后一次,同样的封装,DFM却显示 ...

最近几次下单发现之前一直没有错误的库也显示方向错误了(应该也是偏了90°),关键器件的封装还是从jlc下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近几次下单发现之前一直没有错误的库也显示方向错误了(应该也是偏了90°),关键器件的封装还是从jlc ...

下单时偏了90度这个我上次提交过,最近下单发现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干脆不管,等下完单再确认DF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几次下单发现之前一直没有错误的库也显示方向错误了(应该也是偏了90°),关键器件的封装还是从jlc ...

是啊,也遇到这个情况,这种JLC自己的库和DFM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调整,只好忽略了。

楼主:
大家尽量提出问题,我们来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尽量提出问题,我们来解决!

用ad 设计的板子。   一直出gerber到jlc 做pcb。 重来没做过一次jlc的smt。  请问入门的教程在哪里。   最好是手把手教程。我自己学习。自己去下单。     给个getting start 的教程吧。  jlc club资料太多。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单时偏了90度这个我上次提交过,最近下单发现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干脆不管,等下完单再确认DFM。 ...

加下我QQ.   我查查问题点.

网友:
  感觉客户,打个贴片样,就这么懒么。。。。

网友:
新版的订单列表里面,除非选择了“确认生产稿”,否则就看不到仿真图,这个在老版本订单列表里面是可以的,希望在新版本里面也能看到,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