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咨询!Linux网卡驱动开发

楼主(2019-08-21):
公司项目,需要自己实现网卡驱动,时间有限,自己只清楚大致网络框架,诚寻有工程经验的牛人咨询方案可行性和实现技术细节,有偿!!!。硬件平台是zynq,一个核裸奔实现MAC层,另一个核跑OpenWRT,双核通过共享DDR交互。QQ:815407069(初次发和money沾边的帖子,不知道发的地方对不对,如有违规,望见谅)

网友A:
linux不是已经集成了以太网驱动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ux不是已经集成了以太网驱动的嘛?

你好,您说的现有以太网驱动指的是针对普通网卡的吗? 项目背景是做自组网,PHY和MAC都是定制开发,不是标准的。

网友B:
MAC和PHY都要定制?那你上面跑的还是以太网包吗?走网线吗?链路层也完全自己折腾?普通交换机也过不去,这工作量可是不小。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双核ARM,一个核裸奔跑以太网MAC,一个核跑linux IP协议栈,MAC核与LINUX核之间通过共享内存来交互以太网数据,MAC核相当于LINUX核的一张网卡,所以需要开发LINUX网卡驱动。我之前做过一点这样的东西:
1. DSP+POWERPC双核 SOC,DSP处理无线部分,POWERPC处理网络部分,两者之间通过共享内存收发以太网包,POWERPC上也有做网卡驱动。
2. 独立DSP+独立POWERPC,类似上面的项目,不同的是两者通过PCIe来共享内存。

有两个技术点:
1. 基于共享内存的通信队列,我们做到了无锁零拷贝。
2. LINUX下网卡驱动。

网友:
要求不高(对性能暂时或者根本无要求,先弄出来一个能用的)的话,印象中Linux Kernel有个MACTAP的驱动,可以搜索一下怎么用

大体上,就是虚拟网卡,但数据是从/dev/mactap还是某个端口注入的,用户态写个程序,从共享内存捞MAC报文到mactap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双核ARM,一个核裸奔跑以太网MAC,一个核跑linux IP协议栈,MAC核与LINUX核之间通过共享内存来 ...

对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或者加下我Q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和PHY都要定制?那你上面跑的还是以太网包吗?走网线吗?链路层也完全自己折腾?普通交换机也过不去,这 ...

天线、功放、射频、基带物理层和MAC,不过天线、功放我不参与,而且进展还行。主要是物理层模型和fpga实现以及MAC和驱动。都是现学现做,确实比较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功放、射频、基带物理层和MAC,不过天线、功放我不参与,而且进展还行。主要是物理层模型和fpga实 ...

PHY之后的MAC开始都可以放在FPGA里面。MAC有IP也可以自己写。工作量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功放、射频、基带物理层和MAC,不过天线、功放我不参与,而且进展还行。主要是物理层模型和fpga实 ...

作无线网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双核ARM,一个核裸奔跑以太网MAC,一个核跑linux IP协议栈,MAC核与LINUX核之间通过共享内存来 ...

请教大神,对这块不太懂。MAC核与LINUX核之间通过共享内存来交互以太网数据,MAC核相当于LINUX核的一张网卡,这里说“MAC核相当于LINUX核的一张网卡” 只是逻辑上,非物理上是吧?

网友:
估计是国防军工项目吧

网友:
zynq的GMAC驱动是Linux已经实现了的,你是不是想用FPGA扩展MAC,自己扩展的话,驱动应该相对好做些。

网友:
估计是想实现profinet i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