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如何在运动过程中改变运动位置?

楼主(2019-08-21):
我是用梯形加减速,但是我看代码中如果给了一个方向的相对位移指令,那么我下个指令必须等上个指令执行完成才能够执行。我现在想要在运行到一半的时候收到心得指令的时候,将执行新的指令操作;比如说我现在电机正转100圈,当我转到50圈并且处在匀速状态,我收到了反转100圈的指令,这个时候我需要立即减速并反向加速运动,请问该如何操作

网友:
1在匀速状态中检测到新指令,同向修改剩余脉冲个数继续运行,反向跳转到减速状态

2在减速状态速度减找到可以反转的时候,换转方向,将状态设为加速,剩余脉冲修改为100圈对应脉冲减掉收到指令到减速完成消耗的脉冲

网友:
立即减速并反向加速运动 理论你自己已经回答了,就差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