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修改XP系统登陆密码,请坛友解惑

楼主(2019-08-21):
公司电脑还在用XP系统,想改一下登陆密码,却显示“您无权更改密码”。于是进控制面板的“用户帐户”,显示如图

楼主:
重设密码选项是灰色的。请问坛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随便找个PE启动盘,里面大多有工具离线强改密码

楼主:
我登陆的账号也是管理员权限的,搞不懂为何也无权更改密码。

楼主:
能详细说说吗?先谢了!

网友:
切换成system账号,就能为所欲为啦

网友:
好久不见这个系统了!都忘记了!

网友:
3楼已经给出答案

楼主:
进入组策略后,显示的是这样的

网友:
计算机管理-》本地用户和组-》账户-》用户, 选择要改密码的账户,右键-》设置密码, 随便改

楼主:
好像有些条目没有显示出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是提示你显示的是ctrl+alt+del 选择更改密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提示你显示的是ctrl+alt+del 选择更改密码吗

试过了,说我无权更改。

楼主:
因为是公司电脑,是在某个域中,我自己是不是无权改呀?

网友:
你这个是域用户密码的, 域服务器设置了不让你更改的~

楼主:
看来是没戏了

网友:
用老毛桃启动U盘,进入安全系统,刷除用户就行了。

网友:
检查下, 是不是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