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量、变量做函数参数,在变量不变情况下感觉没区别。

楼主(2019-08-21):
常量做参数
void FT25Hxx_EraseSector(const uint32_t fu32_Address)
{
    FT25Hxx_WriteEnable();                          //FT25Hxx写使能
    FT25Hxx_CS = 0;                                 //使能器件
    SPI_WriteReadData(0x20);
    SPI_WriteReadData((uint8_t)(fu32_Address>>16)); //发送地址
    SPI_WriteReadData((uint8_t)(fu32_Address>>8));
    SPI_WriteReadData((uint8_t)(fu32_Address));
    FT25Hxx_CS = 1;                                 //取消片选
    FT25Hxx_Wait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变量做参数:
void FT25Hxx_EraseSector(uint32_t fu32_Address)
{
    FT25Hxx_WriteEnable();                          //FT25Hxx写使能
    FT25Hxx_CS = 0;                                 //使能器件
    SPI_WriteReadData(0x20);
    SPI_WriteReadData((uint8_t)(fu32_Address>>16)); //发送地址
    SPI_WriteReadData((uint8_t)(fu32_Address>>8));
    SPI_WriteReadData((uint8_t)(fu32_Address));
    FT25Hxx_CS = 1;                                 //取消片选
    FT25Hxx_Wait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编译输出大小不变,使用的ram也不变。
这该如何决择?

增加一个:
void FT25Hxx_ReadRDID(uint8_t *fu8p_SaveArr)
{
    uint8_t u8_i;

    FT25Hxx_CS = 0;                                 //使能器件
    SPI_WriteReadData(0x9F);                        //发送读取RDID命令
    SPI_WriteReadData(0x00);                        //发送24bit地址
    SPI_WriteReadData(0x00);
    SPI_WriteReadData(0x00);
    for(u8_i=0;u8_i<3;u8_i++)
    {
        fu8p_SaveArr[u8_i]=SPI_WriteReadData(0xFF); //循环读数
    }
    FT25Hxx_CS = 1;                                 //取消片选
}

fu8p_SaveArr是否有必要声明为 uint8_t *const fu8p_SaveArr ?
我试过编译OK。

网友:
const 改为code 试试

网友A:
const不仅在语义上提醒不要修改,更是从编译器级别保证不会被误修改;
以lz位代码为例,如果函数代码中不小心修改了fu32_Address的值,前者会在编译时立刻报错发现,后者则会在运行时得到错误的结果(擦除错误的扇区、而且也许不会立即被发现)。

网友:
这不很正常嘛,const主要就是给编译器检查用的,你没违背const的限制,就不会报错而已,生成的代码当然是一样的。内存和CPU又不管只读不只读的

网友:
好奇,测了一下,好像真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不仅在语义上提醒不要修改,更是从编译器级别保证不会被误修改;
以lz位代码为例,如果函数代码中不小 ...

感谢感谢

网友:
const代表在本函数范围内值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
你好,金牌会员。。。这能说明系统性的看完一本C语言书的必要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