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一款带HDMI、USBx2、集成DDR的CPU

楼主(2019-08-21):
请帮忙推荐一款CPU
1路 HDMI输出,1080p@60Hz
2路 USB host,或 1 host + 1 OTG
集成DDR 32MB及以上
封装12mm左右

网友:
如果把hdmi换成MIPI DSI之类或内存换外置那选择就多了

网友A:
有内部DDR就很难有HDMI,反过来也是。可以考虑外面接HDMI转换IC

网友B:
找找电视用的芯片。满足这个需求的估计很多。

网友C:
用树莓派吧

网友D:
看了下这个,HDMI好像不满足
《中天微这块开发板才39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3678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这个,HDMI好像不满足
《中天微这块开发板才39元》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这个不开放资料,没法搞
淘宝问了,开发版已经断货很长时间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找电视用的芯片。满足这个需求的估计很多。

这类芯片资料一般都不开放,而且量小根本不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内部DDR就很难有HDMI,反过来也是。可以考虑外面接HDMI转换IC

主要是空间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树莓派吧

芯片太大,而且买不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类芯片资料一般都不开放,而且量小根本不理你

我们做DVB的,大把满足你要求的,可惜也是不开放。
刚去全志官网上翻了下,内置DDR的都没HDMI,只能外置转换芯片了

编辑:芯片尺寸不满足

网友:
纯粹节省空间的话,树莓派的BCM2835,CPU上再BGA内存的应该算符合条件
还是不行,USB不够

网友:
看来你只能搞个高端的FPGA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E:
楼主这个满足你。
有内置DDR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满足你。
有内置DDR的版本。

这个看起来很合适,顺藤摸瓜找到了内置DDR的版本 RV1108G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DVB的,大把满足你要求的,可惜也是不开放。
刚去全志官网上翻了下,内置DDR的都没HDMI,只能外置 ...

我这几天已经把全志的翻了个底朝天了

网友F:
树莓派zero,直接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树莓派zero,直接开发。

USB 缺一个,芯片买不到,体积太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看起来很合适,顺藤摸瓜找到了内置DDR的版本 RV1108G

rv1108g资料和货源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v1108g资料和货源哪里有?

我也还在找,公开的资料不多,估计开发会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还在找,公开的资料不多,估计开发会比较麻烦

RV1108手册:

https://dl.vamrs.com/products/rv ... 1%C2%A020170320.pdf

网友:
rk肯定是找原厂 先走商务才有资料啊。

网友G:
没量累成狗  有量啥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量累成狗  有量啥都有

网友:
RV1108 确定内置DDR 而不是DDR 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