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VB上位机的?有偿求助

楼主(2019-08-21):
地点福建泉州,有一台10多年前的注塑设备,上位机用的VB写的,PLC用的欧姆龙CJ1M CPU13由于打雷把CPU串口烧坏了,换了一个CPU。现在的情况是上位机不能正常的设置参数,上位机和PLC的通信是正常的,上位机之前坏过一次,换了个电脑装不了上位机软件,后来叫别人改过电脑主板序列号,软件正常安装了。设备正常使用过几天,这次CPU坏了换了一个把原来PLC程序传进去,上位机就不正常了。怀疑是上位机有限制了,具体的情况可以加我QQ617854399了解,觉得能搞的报个价

网友:
应该是上位机 绑定CPU了吧

楼主:
PLC的CPU好像没有序列号吧

网友:
CPU 没配置好吧?

网友:
plc通讯口没设置好,要在监视模式

网友:
把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也要完整复制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应该是PLC掉电保存寄存器的问题
这个跟上位机应该没关系

楼主:
肯定是监视模式

网友:
楼主加我微信 zxttgg vb和vb.net 14年经验

网友:
是PLC的cpu坏了换了PLC吗?每个plc应该有个设备码,可能是上位机软件绑定了PLC的设备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