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寄生二极管只在单体的MOS管里面存在,在集成电.....

楼主(2019-08-2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603/11/29513389_759291220.shtml
偶然看见这么文章,把寄生二极管的产生说得很透彻,获益良多,但是最下面说到寄生二极管通常只存在于单体的MOS管,集成电路通常是没有的,为什么呢,没有找到后续的文章,好煎熬。

网友:
有个玩意叫衬底

网友:
本来DS是可互换的,但是单体管子的S跟衬底接到一块了,所以DS不能互换了

网友A:
集成电路的衬底没有与s相接,n管的衬底都接到vss,p管的衬底都接到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的衬底没有与s相接,n管的衬底都接到vss,p管的衬底都接到vcc

是不是GPIO的上下钳位二极管就是因为衬底接到GND和VCC寄生出来的

网友B:
有没有 衬底独立的 MOS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衬底独立的 MOS管呢?

这样的管子算是隔离控制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 衬底独立的 MOS管呢?

有,不过很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不过很少见。

这管子还不知道怎么用呢,给科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管子还不知道怎么用呢,给科普一下?

拿来做模拟开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拿来做模拟开关啊

那衬底接到电路的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衬底接到电路的哪里

衬底 和 栅极加控制电压,其他两个脚 通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GPIO的上下钳位二极管就是因为衬底接到GND和VCC寄生出来的

我看之前有人这么说,未见其他人有旁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GPIO的上下钳位二极管就是因为衬底接到GND和VCC寄生出来的

得看是I还是O,输出的话有可能是,输入端如果有钳位二极管应该是专门加的。
而且如果是带AD的GPIO,对钳位二极管的要求更高,比如漏电流得非常小吧。如果前面有10k电阻,漏电流1uA就能造成10mV的压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不过很少见。

大师
衬底独立有什么妙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不过很少见。

大师,耗尽型的mos管(可能用词不当),没见过 用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师,耗尽型的mos管(可能用词不当),没见过 用在哪里呢?

耗尽型MOS还真能找到:http://www.crhj.com.cn/cn/three.php
不过它的DataSheet写的是耗尽型,但除了封面上的图外其他的都标示为增强型。所以得火眼金睛自己判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师
衬底独立有什么妙用吗?

你保护电池用一个mos就可以了,不用两个mos对一块了。但是我感觉衬底接s是为了大电流而来的,所以这种mos管估计没有大电流,都是小电流的,那立刻能想到的应用就是模拟开关了,毕竟这个不能有寄生二极管

网友:
跟楼上各位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没有。连寄生三极管都有  看看集成电路的 latch up

学习了,这应该叫4级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