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到手了

楼主(2019-08-21):
我在悉尼,rpi4出来的时候就上element14看,下单后发现居然是预定,要9月初才发货。昨天想着好像就算到手了实在也没啥用(1B和2B都在吃灰),就想退了算了。但是忙着忙着就忘了。哪知道今天就突然到货了。打开盒子看看,好像只能继续吃灰,想不出有什么用。

网友:
恭喜恭喜,一直在等现货啊。。

网友:
如果不用,可以便宜出给我,有空的时候拿来学习一下。
之前收了坛友的一个3B。
再来个4,学习足够用了,几年内不用再收了。

网友A:
我的 4GB 的今天从上海发货了,明天能收到,开心!都等了一个多月了 ...

网友:
恭喜恭喜,4GB的也是明天到,搭车求推荐合适的外壳

网友:
有啥新功能?感觉3B够用了

网友:
想想貌似也没啥可以用上的地方,于是一直没买。

网友:
同样感觉没有什么地方用到,3B+组装完吃灰,还经常擦擦

楼主:
我cao,sd卡速度太慢了
东芝32G,HC I,在笔记本上测,读95M,写30M

pi@raspberrypi:~ $ dd if=/dev/zero of=test bs=1G count=1 o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84.7633 s, 12.7 MB/s

pi@raspberrypi:~ $
pi@raspberrypi:~ $ dd if=test of=/dev/null bs=1G count=1 i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31.1924 s, 34.4 MB/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 4GB 的今天从上海发货了,明天能收到,开心!都等了一个多月了 ...

多少RMB入手的?哪里购买的?
我也想搞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少RMB入手的?哪里购买的?
我也想搞一个学习一下。

RMB : 426 块,因为时预售,所以等了一个多月 ...

PS :

假宝上搜一下就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cao,sd卡速度太慢了
东芝32G,HC I,在笔记本上测,读95M,写30M

Pi 的 TF 接口速度估计也就这样了 ... 我的 sandisk U3 A2 号称写入 60MB/s,实测是这样子:

~$ dd if=/dev/zero of=test bs=1G count=1 o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50.6797 s, 21.2 MB/s

~$ dd if=test of=/dev/null bs=1G count=1 i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45.3386 s, 23.7 MB/s

网友:
等楼主便宜甩,我先排队,树莓派3有两个在吃灰,树莓派4想弄个玩玩.

网友:
等他出工业模块 emmc的,SD卡的现在没兴趣折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 的 TF 接口速度估计也就这样了 ... 我的 sandisk U3 A2 号称写入 60MB/s,实测是这样子:

~$ dd if=/ ...

也测试了一下我的,RPI Zero

Raspberry Pi Benchmark Test
Author: AikonCWD
Version: 3.0

temp=46.5'C
arm_freq=1000
core_freq=250
sdram_freq=450
gpu_freq=300
sd_clock=50.000 MHz

Running InternetSpeed test...
Ping: 28.825 ms
Download: 7.33 Mbit/s
Upload: 3.29 Mbit/s

Running CPU test...
total time: 132.9861s
min: 8.52ms
avg: 53.14ms
max: 145.40ms
temp=47.6'C

Running THREADS test...
total time: 324.4367s
min: 80.14ms
avg: 129.76ms
max: 334.01ms
temp=47.6'C

Running MEMORY test...
Operations performed: 3145728 (54783.71 ops/sec)
3072.00 MB transferred (53.50 MB/sec)
total time: 57.4209s
min: 0.01ms
avg: 0.06ms
max: 140.16ms
temp=48.2'C

Running HDPARM test...
HDIO_DRIVE_CMD(identify) failed: Invalid argument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68 MB in  3.05 seconds =  22.32 MB/sec
temp=47.6'C

Running DD WRITE test...
536870912 bytes (537 MB, 512 MiB) copied, 30.7847 s, 17.4 MB/s
temp=48.7'C

Running DD READ test...
536870912 bytes (537 MB, 512 MiB) copied, 23.4007 s, 22.9 MB/s
temp=48.7'C

AikonCWD's rpi-benchmark completed!

然后SD超频到83M
Timing buffered disk reads:  90 MB in  3.00 seconds =  29.98 MB/sec

还是慢。

网友:
昨天收到 JD买了micro hdmi线 写好镜像 启动桌面
上了会儿网,速度马马虎虎
总体感觉尚可
等OSMC升级以后做成播放器接电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 的 TF 接口速度估计也就这样了 ... 我的 sandisk U3 A2 号称写入 60MB/s,实测是这样子:

~$ dd if=/ ...

pi@raspbian:~$ dd if=/dev/zero of=test bs=1G count=1 oflag=direct
记录了1+0 的读入
记录了1+0 的写出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55.9431 s, 19.2 MB/s
pi@raspbian:~$ dd if=test of=/dev/null bs=1G count=1 iflag=direct
记录了1+0 的读入
记录了1+0 的写出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23.5259 s, 45.6 MB/s

树莓派4B  4G  tf卡闪迪 U1

网友:
什么时候可以出个支持sata硬盘的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测试了一下我的,RPI Zero

Raspberry Pi Benchmark Test

竟然不支持SDR或者DDR模式?
如果只是HS模式的话,规格上最大是50M的总线速度,相当于25MB/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竟然不支持SDR或者DDR模式?
如果只是HS模式的话,规格上最大是50M的总线速度,相当于25MB/S

对这个什么模式什么模式完全不了解啊,RPI 0 的CPU是最差的了,速度最慢,我只是照葫芦画瓢测试了一下性能,memory直接访问速度是250〜400MB, ramdisk文件系统访问速度只有50〜80M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这个什么模式什么模式完全不了解啊,RPI 0 的CPU是最差的了,速度最慢,我只是照葫芦画瓢测试了一下性 ...

SDR的话,比如我现在在用的RT1052,支持SDR104,就是支持104MB/s, 时钟速度可以到208MHz, DDR的话就是上下高沿都会读数据,比如DDR50,就是50MB/S,时钟是50MHz

网友:
3b跟个风。

前几天上面撒了点水,重启后发现只能显示,其它接口都不零了,键盘鼠标插上没反应,WiFi也上不了网。

另外红色LED会忽亮忽暗电压不稳的感觉,运行还是CPU指示的那个黄灯,不亮不闪了,麻烦大佬们分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SDR的话,比如我现在在用的RT1052,支持SDR104,就是支持104MB/s, 时钟速度可以到208MHz, DDR的话就是上 ...

如此的话,那么就真是不支持了,我测试了一下RPI4,  同样的SDRAM-CLOCK, 差距非常大
Operations performed: 3145728 (1408472.56 ops/sec)
3072.00 MB transferred (1375.46 MB/sec)

网友:
N年后就是老古董啊,值钱的

网友E:
能给个树莓派怎么量产吗?难道只能自己玩玩?

网友F(2019-10-12):
引用 网友A:
Pi 的 TF 接口速度估计也就这样了 ... 我的 sandisk U3 A2 号称写入 60MB/s,实测是这样子:

~$ dd if=/ ...

pi@raspberrypi:~ $ dd if=/dev/zero of=test bs=1G count=1 o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30.05 s, 35.7 MB/s
pi@raspberrypi:~ $ dd if=test of=/dev/null bs=1G count=1 i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ut
1073741824 bytes (1.1 GB, 1.0 GiB) copied, 23.3066 s, 46.1 MB/s

树莓派4B  2G  tf卡闪迪 U3 A2 32G

网友A:
引用 网友F:
pi@raspberrypi:~ $ dd if=/dev/zero of=test bs=1G count=1 oflag=direct
1+0 records in
1+0 records o ...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系统更新了?我抽空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难道系统更新了?我抽空再试试

忘了告诉你,系统不是官方的,而是国产树莓派爱好者基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给个树莓派怎么量产吗?难道只能自己玩玩?

用cm3 计算模块,也就是和树莓派一样cpu的工业级核心板,带emmc。

网友:
需要重新设计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