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仿真器XDS110与XDS100V3有啥区别?

楼主(2019-08-22):
TI的仿真器XDS110与XDS100V3有啥区别?

网友:
硬件方案有差别。速度差不多

网友:
XDS100V3是FT2232HL+ACTEL-FPGA。XDS110是V3的改进版,硬件不一样,性能有点提高,但普通应用感觉不出来。我一直在用XDS100V2,手头有好几个,感觉也挺好用的。

网友:
110没用过,但是100V3最好别买那种micro usb接口的带隔离100V3,部门买了十来个了,最快的两星期就坏,最长的半年坏。故障现象都是接电脑上不识别,或者稍微晃一下就不识别了。

网友A:
XDS110 用的TI的M4 芯片,这个网上找来的程序,没有原理图,哪位有给一个,好自制下,不知道是否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XDS110 用的TI的M4 芯片,这个网上找来的程序,没有原理图,哪位有给一个,好自制下,不知道是否可以用 ...

TI官方的LaunchPads上就板载XDS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