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硬件工程师的面试题?用来面试别人用~

楼主(2019-08-22):
各位有没有硬件工程师的面试题,方便发上来的,希望能偏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开关电源之类的;
公司之前的面试题太简单了,主要是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想重新整理一份硬件工程师的面试题,针对鉴定一些有经验的老鸟~
附上之间的面试题~

网友A:
做硬件的待遇越来越低,毕业生也越来越少要做硬件了

网友B:
老鸟就直接来聊项目了,通过聊天,技术能力、沟通能力也就有个底了

网友:
楼上正解。
老鸟就别走那么多套路了

网友:
题目不难,但也差不多了。如果老鸟全部做对,问几个项目上的问题也差不多了,毕竟工资摆在那里。

网友:
应届生才需要面试题。。。

网友C:
吊了,我发现这些题目我基本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硬件的待遇越来越低,毕业生也越来越少要做硬件了

现在招人真是个麻烦事,招人太难了,
按理说,在内地待遇也不算低了,3~5年的有行业经验的,给个10K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招人真是个麻烦事,招人太难了,
按理说,在内地待遇也不算低了,3~5年的有行业经验的,给个10K是没 ...

上限不如做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了,我发现这些题目我基本都不会

选择题送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鸟就直接来聊项目了,通过聊天,技术能力、沟通能力也就有个底了

人事要搞这些破事,不搞,她递过来的简历,门不当户不对的;
帮她整理个面试题,让她们那边先筛选下,不搞刁钻的题目,就是一般搞硬件的做过几年,有过量产经验的,应该都会的题目。

网友:
厉害了 大部分答不上来

网友:
老鸟要实操才分出高下方式方法更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限不如做编程的

没办法,市场需求决定了~ 愿意从事这个的人太少了。

网友:
与其做卷子,不如直接提个需求,以结果为导向,既考核水平又不失尊重。老鸟不屑你卷子上的东西,但更擅长做事。

网友:
楼主要招硬件工程师,我觉的你上面的试题还不如只考一道运放运用就行了,能做运放电路设计的硬件工程师,基础都不会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事要搞这些破事,不搞,她递过来的简历,门不当户不对的;
帮她整理个面试题,让她们那边先筛选下,不 ...

这个问题简单,你让HR在打电话前期沟通的时候,问几个问题,例如
1、工作中是否要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一年中使用C编程的次数?(少于6次/年不考虑)
2、工作中是否用到AD画原理图和PCB?(少于4次/年不考虑)
3、工作中(学校项目不算)用过的单片机有几种?(一种都不熟悉的不考虑)
4、项目中使用的硬件是自己画PCB还是外购模块组装(那种比较多)?
5、是否清楚LDO和DC/DC的区别?
6、提高I2C的速率后,上拉电阻应该加大还是减小?(关键词:减小)
7、万用表4线测量电阻比两线测量有什么优势?(关键词:精度更高)
8、UART的空闲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关键词:低电平)后记:应该是高电平,一时手快写错了!
…………………………

通过这些,HR可以筛选掉一些人了,筛选过的简历你再选看起来合适的先电话聊20分钟左右,感觉靠谱就让过来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你让HR在打电话前期沟通的时候,问几个问题,例如
1、工作中是否要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 ...

这个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简单,你让HR在打电话前期沟通的时候,问几个问题,例如
1、工作中是否要用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 ...

每周一次c代码,一年起码50次妥妥的啊。6次太少了,招来说不定也是大爷。我这边疑似招了个大爷,让他自己做封装8个元件做了一整天有木有,还说经验丰富,有20年经验。给他画好原理图导好封装让他画板子现在正在跟我们扯皮一个元件原理图型号和实际封装不符,我tmd这个料用几百个了,原理图不符出bom时肯定要核对几遍并查以前产品的bom去调整,几年都没出过问题,你不好好画板子跟我扯皮这问题。

网友E:
8、UART的空闲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关键词:低电平)?这个是不是真的哦。你说的uart是指TTL电平?

网友:
有人愿意来做硬件,就该供着了,还做什么题,先让他(她)去厂线上爽一爽呗。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招人真是个麻烦事,招人太难了,
按理说,在内地待遇也不算低了,3~5年的有行业经验的,给个10K是没 ...

硬件的还是太低了,软件的应届生出来7-8K,还有1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8、UART的空闲状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关键词:低电平)?这个是不是真的哦。你说的uart是指TTL电平? ...

一时手快写错了,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周一次c代码,一年起码50次妥妥的啊。6次太少了,招来说不定也是大爷。我这边疑似招了个大爷,让他自己 ...

这个是初筛,目的是筛掉纯软的
以前没让HR搞这玩意的时候,递来的简历各式各样,纯软的、PLC的……

网友:
要是让我做题我就问最低给多少?
现在其他部门对研发的限制越来越多,不提供服务反而扯后腿。

网友:
一般要30~40W才能請一個作題實踐都很不錯的工程師。

网友G:
我的经验是让面试者从工作经验里面,自己挑一个印象最深刻的项目,描述一下是个什么样的产品,能实现哪些功能,然后画一下简单的功能图,用的什么主芯片,多大的内存,多大的Memory,和各个功能之间如何连接,是否需要隔离,如何防护,一些器件的选型思路等等.......
首先他自己挑的肯定是他最熟悉的项目,然后从他的描述可以看到他的逻辑思维是否缜密,对于整个项目是否真的的做到熟悉和了解,我坚信只有你真的用心去做了,才会对整个项目有完整详细的了解,也会对细节有更准确的把握,也只有踏踏实实钻进去了,才能无惧别人的盘问,对于一些细节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会对不认同的质疑怼回去。
而哪些做事本来就浮于表面,甚至是把别人的工作描述成自己工作内容的面试者,再画功能图的时候就会各种错误和疏漏;然后在交谈过程中,对于部分功能各种一带而过,顾左右而言他,一旦你质疑某些地方的时候,他会缩的.....

我是觉得做事的态度比能力更重要,能力能够慢慢积累,但是态度是随着性格的改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经验是让面试者从工作经验里面,自己挑一个印象最深刻的项目,描述一下是个什么样的产品,能实现哪些功 ...

送你上二楼。什么老鸟,最重要的是做项目的经验,对项目的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你做题目太片面了,关键我也不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在翻译整理一套题,等会发出来

考基础题容易被鄙视,用另一种出卷方法,10道题里面任意做对一个就得 ...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很模糊。然后问了一下电容并联怎么算,果然最基础的都不会。。。

网友:
一看题目  没几个题目会做 。。。。。。。

网友J: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很模糊。然后问了一下电容并联怎么算,果然最基础的都不会          这个我估计有太多人不会了,而且会了,知道了也不代表什么。

网友:
这题目挺基础的,刚毕业几年的一般没问题。就怕搞几年基础忘得差不多了就剩些感性经验的。

网友:
只要二人情投意合就行。出来混总是要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经验是让面试者从工作经验里面,自己挑一个印象最深刻的项目,描述一下是个什么样的产品,能实现哪些功 ...

这才是正解,要招的是一个人,是人就有优缺点。如果面试只是对某一个问题见解不同就跟面试死磕,或睢不起。这不是面试,是在耀武扬威。
招人的目的是干活,不是显示优越感。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 ...

确实,我也只是看到有人说过,没自己碰到过,stm32 RTC晶振电容这地方听说是有坑的,所以尽量都是直接用RTC芯片代替或者直接买带RTC的触摸屏,如果明知道有坑,非要死磕的,我觉得就算最终搞定的话也不见得是好事(而且这个地方恕我直言还真看不出有啥技术含量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招人真是个麻烦事,招人太难了,
按理说,在内地待遇也不算低了,3~5年的有行业经验的,给个10K是没 ...

  内地哪里的,熟悉电机控制并且熟悉开关电源的资深工程师我觉得在哪10K都难找的,南方根本不止这个价,北方给了这个价也不见得有人递简历!

网友:
我的背景是中专机械制造专业,后来对电子感兴趣就自学了一些,来做一下楼主位的题:
1. C 反向击穿,根据 zener diode 的 VI 图,工作在击穿区会有一个稳定的平台。zener diode 做小电流稳压器是基于这个原理。
2. 不会
3. C,因为饱合了
4. D
5. 不会
6. 不会,但是相位相差 90 度,一些感应电机就是用电容来实现相位差。
7. B,加法器是组合逻辑
8. 不会,感觉是 C
9. D 低通,2-2k HZ 属于低频,以前做过 DTMF 实验,就是用 RC 低通滤波。
10. 不会

还是感觉基础太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 ...

人家是可能是软件工程师,能做好一方面就很好了

题目之一:编写软件,检测32bit数字里面有多少个连续的1的段,例如数字“1100111000111000011”里面有4个连续的1.软件要求,不能逐个位迭代。
题目之二:计算VGA模拟信号的带宽,VGA信号分辨率是640*480*60帧

我以前面试遇到一个题:MCU时钟是12MHz,如果在MCU的外挂总线上有RC低通滤波器,问这个滤波器的截至频率多少才不会影响MCU运行,,这个题我答对了,但是幸好没去这家大坑

网友:
楼上题1,有个地方只有 3 个连续 1, 我觉得是写一个有限状态机,读 1 计数。

网友K:
引用 网友F:
硬件的还是太低了,软件的应届生出来7-8K,还有10K的

一个朋友,去年毕业的,现在13K * 15,人家表示去早了,应该现在去的,如果现在去就是15*15。。
PS:公司说要给他硬件锻炼机会,吓尿了,直接走人,本来还能熬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一个朋友,去年毕业的,现在13K * 15,人家表示去早了,应该现在去的,如果现在去就是15*15。。
PS:公司 ...

见过不是计算机专业的,最后实习的时候花2W去一些培训机构学习3个月JAVA然后就上岗了,工资还比硬件的高

网友L:
想问下楼主想要招聘的岗位提供的薪资待遇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数字是随机数,010也算是一个连续1,要求不准逐个位迭代

好像是《高效程序的奥秘》(Hacker's Delight)第 75 页 6.2 寻找第一个给定长度的 1 位串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了,我发现这些题目我基本都不会

握个爪。。。。

网友:
遇到过笔试成绩很好但面试一塌糊涂的,也遇到过碰到笔试就很不情愿的大牛觉得公司看低他了,都是社招哈。其实个人觉得社招而言只要以前做的项目与当前需求有较多交集,然后能把其中一个项目讲清楚,就很不错了。校招?愿意来就不错了……

网友M:
记得当年有个公司要我必须做题,我转身就走了

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是工作多年的老鸟,让我做题简直是侮辱我

第二,那些题我基本上都不会。

网友N:
花了约5分钟无脑答了一通。楼主看看打几分?

网友O:
看楼上因该是闲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记得当年有个公司要我必须做题,我转身就走了

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是工作多年的老鸟,让我做题简直是侮辱 ...

  有些面试的心机很重,故意出一些偏门的试题,好开口压价,基本上会把资深工程师薪水压到招聘广告的下限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N:
花了约5分钟无脑答了一通。楼主看看打几分?

好吧,来我这里上班吧,你基本都答对了。 坐标长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问下楼主想要招聘的岗位提供的薪资待遇是?

地点:长沙,芯片设计公司AE工程师(偏硬件) 8~15K,看个人能力了,主要做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的方案 和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点:长沙,芯片设计公司AE工程师(偏硬件) 8~15K,看个人能力了,主要做电机控制和数字电源的方案 和 ...

  现在看招聘要求,基本上不看薪资上限了,主要看下限,感觉大多数都是不管招来的人水平如何,反正总是要找点理由压价到下限附近!我见过的理由:1)你做的题有错的;2)你的经历和我们的要求不是非常吻合,我们的产品你以前没有做过。当然也有求贤若渴的,基本上只要是合理要求都能答应的(例如:一周5天不加班,不出差不坐飞机),这个比例很比较少!

网友:
大学考试题也就这样的吧!而且应该稍微比这复杂。 如果面试,你直接让对方把项目讲述清楚就好啦,捎带问一些,项目遇到过的问题,然后解决办法,或者有什么很巧妙的

网友:
面试也是一种经历,但也没人愿意多次经历。
你礼,我让。谦虚对待,面试者和面试官基本都是萍水相逢,第一次见面。没什么对错纠结,对事不对人。有缘相聚,无缘即散!

网友:
基础的东西很好补 网上到处能查到  老手最关键的问题是思路和经验
老手对很多基础都不一定能记得详细

网友:
硬件设计工程有个基本规律:如果工程师没有见过一种电路拓扑,那么他就不可能设计出来这种拓扑
(参考样本:经久不衰的PT100测温问题;PT100
所以,纯硬件工程师的存量价值就等于知道多少拓扑和方法,增量价值在于快速找到合适的拓扑的能力,
理想情况下,工程师价值的局限就是在于基础知识的掌握,这里是数学,信息理论,基础不过关,不可能有理解复杂拓扑的能力(著名案例:春风的6位半表)
不过99%的情况都是不理想的,比如说钱没给够

电源工程师是硬件群体里面一个特化分支,实用的电源拓扑很少,
大家就比拼怎么具象化,比密度,BOM等可量化指标,因此电源工程师水平和价值很容易衡量,高手大老远就识别出来了,干得不好的都被电死了

网友:
可是我也不会!!!

网友:
老鸟真不需要这些基础的  做过什么事情一聊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公司面试题目还是挺好的,名词解释考察知识面,电源电路/运放的计算考察理论基础,PCB layout问题,EMC整改,项目流程,英汉互译等等。曾经去过另外一家招聘网站开高工资(1.5~2W)的公司面试,出的题目从网上down的,HR对着她都不知道对不对的答案批改,居然问焊锡丝保存周期保存方式等和职位无关的东西,到后来面试的时候就发现了,根本不是找HW,而是找个跑腿打杂的,工资6K,笑笑走人。对于工作多年的工程师来说,去参加面试实际是个双向考察的过程,公司如果做的不专业甚至瞎搞,会严重影响评价的,至少我会 知会熟人避开此坑。

网友:
时间久的工程师,就别问他太理论的问题了,动起手来比你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来我这里上班吧,你基本都答对了。 坐标长沙。

差分哪个,输入电阻大也可以吧。后面运放两输入端电位(相等),微分积分电路应该把参数与RC时间常数比较的。供批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来我这里上班吧,你基本都答对了。 坐标长沙。

谢谢楼主哈。 现在在深圳,感觉还行。挪窝难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楼上因该是闲人

兄dei.不闲的呢。在深圳一条虫服务。 除了软件不写。连流程图都得做。
今年从1月1日到现在已经整了40个案子,复杂度大小不一。基本都是有订单要量产的。量小的在3W以上。10%的订单量级是的在60W级别,这些案子有一点点设计失误就是天大的事。每天除了浇浇办公室的花释放下压力再就是上AMOBBS看看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I:
人家是可能是软件工程师,能做好一方面就很好了

题目之一:编写软件,检测32bit数字里面有多少个连续的1 ...

你这题目偏软啊
第一个查表,兼顾时间空间就好了
第二个隔行还是逐行?考虑消隐吗?最大带宽按照棋盘格图像计算就好了,带消隐的分辨率*帧频/2的样子。

网友:
做硬件的待遇越来越低,毕业生也越来越少要做硬件了。  你这套题,对付三年内雏就行,要是我直接就走,浪费时间

网友Q:
要做面试题的公司一律pass……

网友P:
很有意思的讨论,一面说hw待遇太差,一面是老鸟觉得笔试有辱斯文。话说软件行业待遇不低,但是ba t,硅谷外企多数还是要做做笔试的,过分的还写写算法。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但到没多少人说这个侮辱人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要做面试题的公司一律pass……

你比较牛,我97年毕业的,同学都退休了,面试的时候人家给卷子还是老老实实做完,不过待遇不行坚决不去,有一家一周六天待遇和我现在一周五天一样,就算可能前景好也推掉了,毕竟年龄大了,不见得能等到公司兴旺发达的时候,到手的才比较实在些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很有意思的讨论,一面说hw待遇太差,一面是老鸟觉得笔试有辱斯文。话说软件行业待遇不低,但是ba t,硅谷 ...

硬件和软件是不一样的,硬件工程师,非要大的一部分是个人经验,模拟电路、emc、dfm、可靠性设计、冗余设计等等东西,做试卷的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 ...

这问题跟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异曲同工!

网友I:
引用 网友P:
你这题目偏软啊
第一个查表,兼顾时间空间就好了
第二个隔行还是逐行?考虑消隐吗?最大带宽按照棋盘格图 ...

circuit cellar 杂志上面的题。
第一个题,我也是想用4位表来做,题目要求就是不准一个一个位的迭代,那4个4个来;
第二个题目原参考答案如下,这是开卷,可以查资料的,我忽略消隐回扫逐行,算出来快100MHz,还是按照5次谐波算的

For a good-quality computer video display, where fine vertical lines show the same contrast as fne horizontal lines, the video bandwidth should be able to pass at least the 3rd harmonic of the fastest square wave that appears in the image. The fastest square wave is alternating dark/light pixels, so its fundamental frequency is half the frequency of the dot clock. For VGA at 25.175 MHz, this would be 12.59 MHz. Three times this fundamental frequency is 37.76 MHz.

对于高质量的计算机视频显示器,精细垂直线显示与水平线相同的对比度,视频带宽应至少能够通过图像中出现的最快方波的三次谐波。 最快的方波是交替的暗/亮像素,因此其基频是点时钟频率的一半。 对于25.175 MHz的VGA,这将是12.59 MHz。 该基频的三倍是37.76MHz。

网友I:
第三个题:这个足够的硬,这是个音频放大器,拓扑与常见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计算电路各个节点直流电压
计算交流增益,计算低频截止频率。
Pronlem1:The circuit shown below is an audio amplifer with a slightly unusual topology. Explain how to analyze its DC operating point.
Pronlem2:What is the AC gain of the circuit, and what is its lower cutoff frequency?

网友:
问他有没阿莫论坛帐号就行了

网友I:
第四个题:有点超纲,如果涉及RF设计,和信号处理算法DSP的可能知道答案
Some radar systems use a “chirped pulse.” What exactly is a chirped pulse, and what are its advantages?
雷达使用的是鸟叫脉冲,解释鸟叫脉冲的优点,它解决了雷达的哪一个工程难题

这道题很有启发意义,基础知识很容易就能把工程能力限制住了,有那种“元件、电路包括软件我都认识,怎么工作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M:
记得当年有个公司要我必须做题,我转身就走了

原因有两个,第一,我是工作多年的老鸟,让我做题简直是侮辱 ...

这个是神转折,忍不住笑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硬件和软件是不一样的,硬件工程师,非要大的一部分是个人经验,模拟电路、emc、dfm、可靠性设计、冗余设 ...

说句不好听的话,论坛绝大多数同学还没到谈经验那个层次。这是科学,不是玄学。有理论支持的叫经验,没理论支持的叫蒙...
高质量的硬件是设计出来的,不是蒙出来的。
很多人搞得好小的板子,搞不出大的系统。往往因为,小系统可以靠运气,东一锤子西一锤子,而大系统几乎没可能靠运气把它跑起来。
软件行业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circuit cellar 杂志上面的题。
第一个题,我也是想用4位表来做,题目要求就是不准一个一个位的迭代,那4 ...

oops,忘记方波三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四个题:有点超纲,如果涉及RF设计,和信号处理算法DSP的肯定知道答案
Some radar systems use a “chirp ...

超纲了超纲了

啁啾信号可以方便地处理回短脉冲,实现了脉冲压缩。

有个疑问,一般这个都是说单脉冲的吗? 连续播fmcw和这里的啁啾是一个理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 ...

这个真的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三个题:这个足够的硬,这是个音频放大器,拓扑与常见的有一点点不一样。
计算电路各个节点直流电压
计算 ...

收音机扩音机电路的即视感...然而负反馈不会算了,都还给模电老师了

网友:
真接让他提供阿莫电了论坛账号,翻看他的贴子。没有帐号的直接不用考虑。

网友R: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工作七八年的,做过的项目都能说的头头是道。后来问了他一个晶振负载电容的问题,回答的 ...

电容并联是相加吗  弄得不确定了

网友I:
73楼答案:下面直流电位是我蒙的,标准答案见英文
交流增益是50,低频截止频率是45Hz

======
ANSWER 1—For the DC analysis, start by calculating the Thevenin
equivalent of the bias network: 8.0 V and 16.67 kΩ. This sets the emitter
of Q1 at about 7.3 V. Now, consider R6. Since the voltage across it is
limited to 0.7 V, it is carrying at most about 0.15 mA. If we assume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Q3’s base is negligible (we’ll verify this shortly), then
that same current is flowing through R12, which gives it a voltage drop
of 1.5 V, setting the collector voltage of Q3 at about 5.8 V. This means that
R10 is carrying a total current of about 1.23 mA, which means that the
remaining current (1.08 mA) is flowing through Q3. If Q3 has a gain of
100, its base current is about 10.8 µA, which is less than 10% of the R6
current, as surmised. You could iterate through this analysis a few more
times to get more exact fgures, but that’s what circuit simulators are for.
ANSWER 2—As far as the AC analysis goes, Q1 by itself has a gain that
is set by R6 and R8 to about 21, but since Q3 has no emitter resistor,
its voltage gain is very large. Therefore, the overall gain of the circuit is
almost entirely controlled by the negative feedback (R12 and R8), which
makes the gain about 46. Each of the capacitors has a high-pass effect on
the circuit: C1 working with the impdeance of the bias network has a time
constant of 16.67 ms, which corresponds to a corner frequency of 9.5 Hz;
C2 working with R8 has a time constant of 22 ms, which corresponds to
a corner frequency of 7.2 Hz; and C5 working with R10 and Rload has a
time constant of 26.7 ms, which corresponds to a corner frequency of 6.0
Hz. The overall circuit response will be dominated by the input network,
for a cutoff frequency of about 10 Hz.

网友S:
引用 网友R:
电容并联是相加吗  弄得不确定了

C+C =2C

知道又不代表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S:
C+C =2C

知道又不代表什么

知道不代表什么,但不知道就代表什么了
只是当时刚好聊到那里,一般是不会直接问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73楼答案:下面直流电位是我蒙的,标准答案见英文
交流增益是50,低频截止频率是45Hz

感觉低频截止主要受R8和C2的控制.

交流增益算了和英文结果对上了, 然而实际算法不对...

网友:
ANSWER 4—The basic problem in radar is to get both adequate power for total range and good timing resolution for range resolution. It is hard to build high-power amplifers for microwave frequencies. You want to have a lot of energy in each transmitted pulse, but you also want to keep the pulse short. There is a kind of all-pass flter (constant amplitude response) that has the property that it delays different frequency components by different amounts (linear phase response). When given a narrow pulse at its input, it produces a waveform that starts at a high frequency and then ramps down to a low frequency, over a much longer period of time. When done at audio frequencies, the result sounds like the chirp of a bird or insect, which is where the name comes from. This stretched pulse allows the power amplifer to operate at a lower peak power for a longer time in order to get the same total pulse energy. Now, in radar,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don’t compress the pulse again before feeding it to the antenna—the chirped pulse works just as well as the compressed pulse in terms of detecting objects. In fact, you gain advantages when the reflections come back. You can amplify the chirped signal in the receiver (getting some of the same advantages as in the transmitter amplifer regarding peak-to-average power). And you can use a “matched flter” (which has the opposite phase characteristic from the transmit flter) to compress the pulse just prior to detection. This flter has the additional advantage of rejecting a lot of potential interference sources as well. The narrow pulses coming out of the receiver flter provide the required time resolution

答案4  - 雷达的基本问题是为总距离提供足够的功率,并为距离分辨率提供良好的定时分辨率。很难为微波频率构建高功率放大器。你希望每个发射脉冲都有很多能量,但你也希望保持脉冲短路。存在一种全通滤波器(恒定幅度响应),其具有以不同的量(线性相位响应)延迟不同频率分量的特性。当在其输入端给出窄脉冲时,它会产生一个以较高频率开始的波形,然后在更长的时间内斜坡下降到一个低频。当在音频频率完成时,结果听起来像鸟或昆虫的唧唧声,这就是名字的来源。该拉伸脉冲允许功率放大器以较低的峰值功率工作较长时间,以获得相同的总脉冲能量。现在,在雷达中,如果在将脉冲馈送到天线之前不再压缩脉冲并不重要 - 啁啾脉冲在检测物体方面与压缩脉冲一样有效。事实上,当反射回来时,你会获得优势。您可以放大接收器中的啁啾信号(在发射器放大器中获得与峰值平均功率相同的优点)。并且您可以使用“匹配滤波器”(其具有与发射滤波器相反的相位特性)来在检测之前压缩脉冲。这种过滤器还具有拒绝许多潜在干扰源的额外优势。从接收器滤波器出来的窄脉冲提供所需的时间分辨率

网友:
> but you also want to keep the pulse short.
> 但你也希望保持脉冲短路

这个是用软件翻译的吗?

网友T:
老鸟最看不起的就是来了喊先做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老鸟最看不起的就是来了喊先做题的。

老鸟最看不起的就是来了喊先做题的。+1 随便聊几句就知道了,还用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