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带板子debug查看变量值频繁闪退

楼主(2019-08-22):
坛友们有没有遇到IAR在带板子debug时候闪退情况,我用的IAR 8.32.1, windows 10 64bit电脑,MCU用的KEAZ128,带板子debug的时候使用watch窗口或是鼠标放在变量上查看,或是Local窗口都会IAR闪退,而且是频繁闪退,完全没办法跟踪变量值,坛友们有没有遇到有啥解决方案没有,有人提议使用十六进制模式查看变量值,修改了也没有任何效果。

网友A:
我用iar arm 调试st32也一样,c++,放到对象变量上面就提示错误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ar arm 调试st32也一样,c++,放到对象变量上面就提示错误关闭

我这边完全没提醒,没有弹出窗口,要不就卡住的样子3秒左右自动退出,要不就显示No Responding然后过几秒自动退出,无语了。。。。。

网友(2019-09-23):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完全没提醒,没有弹出窗口,要不就卡住的样子3秒左右自动退出,要不就显示No Responding然后过几秒 ...

啥原因知道吗

网友:
调试器如果是jlink系列的话推荐使用segger的Ozone,好用很多。

网友B:
没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是WIN 10  64位,IAR7.7,单片机 STM32F1和F4都有用。仿真器用的JLINK V9 ,爽得很,没出现过闪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出现这种情况。我的是WIN 10  64位,IAR7.7,单片机 STM32F1和F4都有用。仿真器用的JLINK V9 ,爽得很, ...

难道是仿真器的原因,我用的PEmicro

楼主:
目前还不知道

网友:
8.3通病,换 8.4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