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折腾蜗牛星际,请问朗科的固态硬盘质量如何?

楼主(2019-08-22):
据说蜗牛星际自带的16G硬盘很差,打算自己买一个。系统准备装win10 ltsc版

jd查了一下,目前最便宜的MSATA接口的是朗科的60G,99元。  型号是 N5M

如果增加点预算,150左右可以买到朗科或者奥睿科的128G。

另外tb查了一下,有卖联想128G的,165元。

有没懂行的评论一下,上述硬盘哪个最值得买?

------------------------------------------------------------

问题2:
装好win10后我先使用一个机械硬盘做数据存储,运行一段时间后再增加一块机械硬盘,并且在win10里面使用存储池功能让这2个硬盘形成软raid,此时能否做到第一块硬盘中的原有数据不丢失?

----------------------------------------------------------

问题3:
我咨询了卖家机器电源是zumax的,机器到手后有没有办法简单测试电源质量?毕竟硬盘比蜗牛整机都贵了... 如果要装3个笔记本硬盘组成软raid5,这个电源能稳定长期运行吗?

网友:
在京东的朗科的SD卡的售后是店铺保修,估计硬盘也是.

网友:
你再加点钱,700能买960g的固态了。。

楼主:
刚刚查了一些资料,好像raid5意义不大,通常在第一个硬盘出问题后,数据重建阶段就会遇到第二个硬盘其实也有问题,然后导致所有数据丢失.....

网友:
带的动win10吗

网友:
好像现在蜗牛的价格涨好多了 前段时间还二百多,现在都三百多了?

网友:
蜗牛星际自带的16G硬盘确实很差,我买回来半年时间已经有三次提示硬盘故障了。

网友:
我的x220在用朗科的,做系统盘用了三年感觉还行,就是速度有点慢,可能跟我的电脑接口有关,不过使用时感觉还挺快的

楼主:
已经买了朗科120G的,没办法,jd自营只有这一个品牌有这个容量。

另外蜗牛确实价格涨了很多....目前是300多一个

楼主:
刚刚网上搜了一下,希捷3.5寸硬盘的功耗据说是6W左右,这样看的话即使装4个硬盘,功耗也不是问题呀....

网友:
我用自带的16G硬盘装Win7,使用较少,目前还没遇到问题。

网友:
我用自带的做启动盘,装的群晖,好像没啥问题,还虚拟了一个LEDE,好像也是在自带的盘里面

网友:
群晖的用16G的那个盘正好的 ~

网友:
朗科还好
这个级别的硬件 买便宜的就好

网友:
自带的我拆下来都不知道扔哪里了,购买的SSD也忘记牌子了,不过到目前也没出问题,良好运行2个多月了,中途有发生错误重启过,查看了日志错误代码,是集成显卡的锅,卸载后就没怎么遇到过了

网友:
咸鱼买拆机的三星64G也不错。

网友:
关注一下。 上次旧台式机   装了一下群晖感受了一下。  不是低功耗电脑,不能长期服用。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买的,目前已经经历了两次数据损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买的,目前已经经历了两次数据损毁。

是系统盘出问题还是数据盘出问题呢?

网友:
各一次。数据盘损毁可以确定不是硬盘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系统不稳定导致的?系统盘有问题或者内存有问题?

网友:
我的C单已经运行了4个多月了,无聊的时候,就去折腾它,把原配4GB的内存条换到了我那个老掉牙的笔记本上,改成2G的单条,这样一来,就跑X86的系统了,WIN7和WIN10都跑过,最后还是选了WIN10,毕竟WIN7明年就要停止技术支持了。

最近自己用NTlite捣鼓了一个WIN10LTSC2019X86的精简版,把蜗牛用不上的功能统统精简掉,结果发现内存RAM占用并没有少多少,倒是硬盘占用小了很多,做了系统compact之后,才2.5GB的空间占用,装完驱动还没到3GB。不过运行速度感觉比没精简的明显块了不少。

挂了2个250GB的笔记本盘,做成RAID1,存储工作资料,另外挂了2个1G的盘,放各种影视剧和普通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