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佬来看看这个PID参数该怎么继续调整。

楼主(2019-08-22):
用增量式PID来控制一个电机转速, 控制目标是PWM脉宽(0~800)
反应滞后很多是因为对输出做了限幅,希望电机转速变化平稳一点。这个可以不去管它。
问题是
1. 每次速度上调,实际转速的波形有一段保持水平,这个是何缘故。
2. 达到设定值后,转速还有一点上下波动。
3. 在低转速时,输出PWM非常小,可调量也非常小,会出现转速突然拉高很多,这个如何解决。
我PID参数调来调去,依然不是很理想,请各位大佬来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A:
上位机自己写的吗?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自己写的吗?挺好看的。

上位机用LABVIEW随便糊弄了一个,自己用起来倒比较方便。

楼主:
PID代码用的是网上比较常用的

iError = ((s16)iTargetSpd - (s16)iMeasuredSpd);
Ep = iError - iLastError;
Ed = iError - 2 * iLastError + iPrevError;

iIncPID = (s16)(Kp * (float)Ep + Ki * (float)iError + Kd * (float)Ed);
iPrevError = iLastError;
iLastError = iError;

网友:
从图上看,响应时间有点长,适当调大KP,设定值附近波动明显,有可能是积分KI过大导致,适当减小,也可以通过调大KD减缓波动。

网友:
补充一点,PID调节肯定存在设定值附近波动的,不然就不叫PID调节了,只是把这个波动调节到能接受范围

网友B:
第三张图,KP过大,KI不够。出现的速度尖峰,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导致,比如低转速的时候,你测转速的方式有问题,没有测到转速为0,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唉, 我现在就卡在PID自整定上,想了很多方案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KP过大,KI不够。出现的速度尖峰,也有可能是其它的原因导致,比如低转速的时候,你测转速的方式 ...

谢谢大佬,分析下可能是如你所说,在低速下,有可能PWM过低,电机会暂时停转,然后转速突然蹿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