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操作SD卡 偶尔识别不到SD卡

楼主(2019-08-22):
ARM外面挂了一个min SD卡,装了十几台样机,测试过程中总共出现了2次识别不到SD卡的问题,不知道我的硬件电路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看错了。赶紧编辑掉。等大神。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因为布线的问题导致在高速时不能识别,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遇到过因为布线的问题导致在高速时不能识别,仅供参考。

我测到时钟才24MHZ,速度也不快

网友:
有个板也碰到走线问题,楼主可以在线路上贴块导电布试试,我是发现加条延长线就可以读卡,最后贴个导电布在线路上就可以,也是这个速度,线长约10cm。也想请高手指导下,要如何走线才是合理的,或是截个现成的图学习下。

网友:
时钟的RC拿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