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型精密整流电路频响不太好,请教如何改进?

楼主(2019-08-22):
输入信号的频率小于50k。低频几百Hz以下没问题,频率超过10k,整流滤波得到的直流电压就下跌。去掉滤波电容后,从整流输出波形看,波形问题如图示。这个电路要如何改进,或元器件的选择要关注哪些参数?

网友:
还不行的话换快恢复二极管试试

网友:
此电路是精密整理电路不假,但大部分都用在低频信号中。上了10K以上的电路不适合用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