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SCOM的窗口和任务栏不在一个屏幕的问题

楼主(2019-08-22):
如下图所示
sscom在右边屏幕,但是它在任务栏的显示却在左边屏幕
作为对比的chrome    下单助手都能跟着窗口移到右边屏幕
keil窗口是在左边屏幕的,任务栏显示也没问题
同样有问题的还有一个网络调试助手
也是任务栏上的显示不跟随窗口
之前用win8.1时候偶尔能和窗口在一个屏幕
有时候却又不行
现在用win10是彻底不行了
这个是怎么导致的呢?

网友A:
才知道还能分左右的啊。
我打开一个应用左右任务栏都会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知道还能分左右的啊。
我打开一个应用左右任务栏都会有啊

可以设置只在打开窗口的屏幕显示任务栏

网友:
我的WIN10是两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