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电路控制不灵敏的原因?

楼主(2019-08-22):
本人不太熟悉无线遥控电路,从网上搜的资料做了一个无线控制电路,但是做出来后,发现效果不是很好,装了几台样机,按一次遥控可能只要其中两三个能接受信号,再按可能又有几个有反应,就是感觉灵敏度不好,而且这些样机之间的灵敏度也不一样,有的好一点有点差,接收电路用的是SYN470R+PT2272-L4S,电路图如下:

网友A:
接受端接个示波器,发射端用C19 换可调电容,调整到示波器的波形最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端接个示波器,发射端用C19 换可调电容,调整到示波器的波形最强

发送端在淘宝上买的那种可拷贝的那种遥控器;
这个灵敏度跟匹配电阻有关系吗?我目前选择的是发送端是10M,接收是680K

网友B:
10M的振荡电阻?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M的振荡电阻?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有用过这么大的电阻

嗯,发送端用的是10M的电阻,这个电阻需要用小一点是吧?

网友:
记得 PT2262  和  PT2272 是标准的咖啡伴侣,发射管用9014都可以的, n年都这么用, 什么时候有小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