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dows更新卡在35怎么办?

楼主(2019-08-22):
安全模式进去也是这样。

难道要重装系统了?

楼主:
有好的解决办法吗?请帮帮忙,急死人了

网友A:
昨天问怎么瘦盘,今天就。。。
换WIN10吧。
断电重启也不行?我以前遇到到卡住的,要么就是等,有的可能等20分钟这样。或者直接断电,再启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问怎么瘦盘,今天就。。。
换WIN10吧。
断电重启也不行?我以前遇到到卡住的,要么就是等,有的可能等2 ...

电池也拿掉试过了,开机就显示35那里

楼主:
现在还在出差的路上,要去打酱油了

网友:
安全模式进去也这样的话,是不是差不多节哀了
除了安全模式的其它选项都试试看呗

网友:
将网线拔掉,我试过一次,升级时后台一直在访问网络然后卡在那里,拔掉网线后就自动跳过访问网络,往下一步安装了。

网友:
这个是更新的时候出了意外(断电或者其它),没让更新完成。
尝试用PE进入系统,删除windows\winsxs下的reboot.xml和pengding.xml(如果有),如果还不行。基本上只有重装了。

网友:
win10的升级真TMB的恶心。前天,因为笔记本的网络不稳定,想重启一下,告诉我要升级,好升吧。过了10分钟,正常进入桌面,MD,仿真器认不出来了,TM的印度人,做上位机软件的等着我要调试,折腾半天,回退,重装开发环境,终于又能烧程序了。

楼主:
谢天谢地,终于好了,不抱希望的情况下,等了接近一个小时,自己过去了

网友B:
我这台华硕电脑,可能兼容性差,win10几乎是几个月装一次,经常升级就升死了。我是该骂微软的印度工程师傻X还是台湾的工程师傻X? 怒卸win10换回win7,即便电脑厂家说win7支持不了,有些驱动即使不正常也比win10好用一万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华硕电脑,可能兼容性差,win10几乎是几个月装一次,经常升级就升死了。我是该骂微软的印度工程师傻X ...

我这自己装的台式机  升级从来没出过问题。 这东西还挑组合的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华硕电脑,可能兼容性差,win10几乎是几个月装一次,经常升级就升死了。我是该骂微软的印度工程师傻X ...

看来是华硕的通病了,我的美国版华硕笔电也是更新1903就卡死,直接装1903开机卡死,一直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台华硕电脑,可能兼容性差,win10几乎是几个月装一次,经常升级就升死了。我是该骂微软的印度工程师傻X ...

一直在用WIN10,没遇到这些揪心的问题

网友:
J4205 win10升级后,HDMI就没声音了,声卡、系统声音设置都没问题,设置到外部音响又有声音!就是HDMI死活没声音,我都想重装了,但怕重装后升级又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华硕的通病了,我的美国版华硕笔电也是更新1903就卡死,直接装1903开机卡死,一直没办法 ...

这个可以去官网的论坛反应一下,会很快更新BIOS。
以前我就反映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去官网的论坛反应一下,会很快更新BIOS。
以前我就反映过问题。 ...

好的,多谢,我去反馈下,新电脑装的win7,驱动用起来很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我去反馈下,新电脑装的win7,驱动用起来很别扭

把现象尽量写清楚一些,他们会有人去验证,然后会更新,我记得那次大概半个月的样子,BIOS就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