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有關 STM32F407ZG SPI_2 的問題

楼主(2019-08-22):
晚輩小白一隻,剛學習 STM32,配置了 SPI_2,但沒有成功,弄的半死快哭出來了,哀嚎不知所措 ...... 懇求大神們指導指導是哪配置錯了?

void gpio_for_w5500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 SPI_CS_GPIO, SPI_MOSI_GPIO, SPI_MISO_GPIO, and SPI_SCK_GPIO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 Configure 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PB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復用輸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  /*PB14*/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PB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PB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configuration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2, ENABLE);

        /*定義RESET引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G,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另外請教,當 gpio_for_w5500_config() 這個涵數在 main() 執行過後,是不是就可以在 SPI_2 pins: SCK 使用示波器看見方波輸出?

感激不盡。

网友A(2023-03-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问题

後來不小心有搞成,亂矇矇對的,為什麼弄成的我也不知道,在 STM32F407 上使用的。

/* SPI2 接口定義 */
#define FLASH_SPI                           SPI2
#define FLASH_SPI_CLK                       RCC_APB1Periph_SPI2
#define FLASH_SPI_CLK_INIT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 FLASH_SPI_SCK_PIN                   GPIO_Pin_13
#define FLASH_SPI_SCK_GPIO_PORT             GPIOB
#define FLASH_SPI_SCK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FLASH_SPI_SCK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13
#define FLASH_SPI_SCK_AF                    GPIO_AF_SPI2

#define FLASH_SPI_MISO_PIN                  GPIO_Pin_14
#define 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GPIOB
#define FLASH_SPI_MISO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FLASH_SPI_MISO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14
#define FLASH_SPI_MISO_AF                   GPIO_AF_SPI2

#define FLASH_SPI_MOSI_PIN                  GPIO_Pin_15
#define 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GPIOB
#define FLASH_SPI_MOSI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FLASH_SPI_MOSI_PINSOURCE            GPIO_PinSource15
#define FLASH_SPI_MOSI_AF                   GPIO_AF_SPI2

#define FLASH_CS_PIN                        GPIO_Pin_12
#define FLASH_CS_GPIO_PORT                  GPIOB
#define FLASH_CS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define SPI2_CS_LOW()      {FLASH_CS_GPIO_PORT->BSRRH=FLASH_CS_PIN;}
#define SPI2_CS_HIGH()     {FLASH_CS_GPIO_PORT->BSRRL=FLASH_CS_PIN;}
/*SPI2 接口定義*/

/**
* @brief  SPI2_FLASH 初始化
*/

void SPI2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FLASH_SPI_SCK_GPIO_CLK | FLASH_SPI_MISO_GPIO_CLK | FLASH_SPI_MOSI_GPIO_CLK | FLASH_CS_GPIO_CLK, ENABLE);

    FLASH_SPI_CLK_INIT(FLASH_SPI_CLK, ENABLE);

    //設置引腳復用
    GPIO_PinAFConfig(FLASH_SPI_SCK_GPIO_PORT, FLASH_SPI_SCK_PINSOURCE, FLASH_SPI_SCK_AF);
    GPIO_PinAFConfig(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FLASH_SPI_MISO_PINSOURCE, FLASH_SPI_MISO_AF);
    GPIO_PinAFConfig(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FLASH_SPI_MOSI_PINSOURCE, FLASH_SPI_MOSI_AF);

    /*!< 配置 SPI_SPI 引腳: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LASH_SPI_SC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FLASH_SPI_SCK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SPI_SPI 引腳: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LASH_SPI_MISO_PIN;
    GPIO_Init(FLASH_SPI_MISO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SPI_SPI 引腳: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LASH_SPI_MOSI_PIN;
    GPIO_Init(FLASH_SPI_MOS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 SPI_SPI 引腳: CS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FLASH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FLASH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停止信號 FLASH: CS引腳高電平*/
    SPI2_CS_HIGH();

    /* FLASH_SPI 模式配置 */
    // FLASH芯片 支持SPI模式0及模式3,據此設置CPOL CPHA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FLASH_SPI,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 SPI2  */
    SPI_Cmd(FLASH_SPI,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