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邮寄物料流程

楼主(2019-08-22):
客户邮寄物料:(暂时方案,后续会做调整)
1. 嘉立创可贴列表内可以找到的;
2. 没有物料的(不管那里没有)或 物料不够(不管那里不够);
3. 邮寄物料的属性会划分到扩展库,会收扩展库费用 与 来料检查费;
4. 数量最少5个起;
5.只接受芯片,且单个售价大于5元
(如:新客户可以贴10种扩展库的权限,也就最多可以邮寄10种物料,下单的时候都用自己,)

6.申请的物料,论坛内回复。每天9-10点统一增加,加急的,找SMT客服。

注,如有选有 邮寄 器件的,在下单付款后,SMT订单例表里,右上方可以看到“邮寄物料字样”里面有地址。

网友:
看了半天,我猜是jlc内部人员发的帖子?

网友A:
总结一下,只能邮寄: 嘉立创可贴列表里面的库存为0的缺货IC并且要求单价大于5元?

网友:
邮寄物料怎么收费的?

网友B:
邮寄的物料要到指定的地方购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下,只能邮寄: 嘉立创可贴列表里面的库存为0的缺货IC并且要求单价大于5元? ...

理解正确,所以这个客户邮寄物料属于重阉割版,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寄的物料要到指定的地方购买吗?

邮寄物料,客户自行购买好,再邮寄到嘉立创贴。

网友:
我觉得吧,还是要走代售的模式比较好
党不允许的话,代存放,分享库存,适当收取费用给物料主人,还有管理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寄物料,客户自行购买好,再邮寄到嘉立创贴。

如果不是指定地方购买,不从物料上赚钱,限制单价5元的意义何在,在解决全贴的问题上,便宜和贵的芯片都是一样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一下,只能邮寄: 嘉立创可贴列表里面的库存为0的缺货IC并且要求单价大于5元? ...

在可贴列表,还得是缺货的,这和不给贴,有什么区别。

网友:
借楼问一下,嘉立创smt不支持贴片牛角座吗?还是所有的接插件都不支持,在可贴表里没有找到

网友C: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能贴不能贴,感觉手焊也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能贴不能贴,感觉手焊也挺麻烦的

这东西可以过回流焊吗?

楼主(2020-05-08):
目前,只要在“选元件”的按钮内,有“邮寄元件”按钮的就可以邮寄。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还有个痛点就是颜色问题让我没在JLC做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