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输入法,SOUGO老弹出来广告?

楼主(2019-08-22):
SOUGO输入还是比较好用的,可老是弹出小网页,很烦人。
另外这些输入法一直在运行的话,会不会监控操作者的上网习惯?

网友:
看我以前讨论的,直接到安装目录下面把除了输入法本身以外的文件全部删掉,然后最多偶尔会提示一下输入法坏了,需要修复:)  不管他即可,他没办法自己修复和下载等等了:)

网友:
能上网的就不怕监控,怕监控的不上网。

网友A:
用google 的输入法非常的安静。

网友:
一直用google输入法

网友:
用的和谐版的sougou 无广告

网友:
微软输入法

网友:
之前也是被这个流氓软件困扰,后来在防火墙里面禁止掉了,都没有再见到过它的身影。
试过删除相应进程文件,删完建同名文本文档。无效,它会自己重新下载回来!

网友:
迅飞也不错,就是pc版本不更新

网友B:
那狗绝对是有问题的,之前微博经常帐号自动给别人点赞,乱加人,干掉输入法再改密码就再也没发生过

现在用小狼毫,开源的

网友:
万能五笔去广告版,无广告不强制升级

网友:
一直在用华宇紫光,这个好像也开源了。

网友:
Google输入法

网友:
我用搜狗拼音多年,广告实在是够多的,但是用其他输入法感觉不太习惯。

网友:
QQ五笔,好用,干净

网友:
搜狗5笔很安静的,可以设置5笔拼音兼容

网友:
直接使用win10自己带的输入法挺好用的

网友:
还是习惯紫光输入法。

网友:
搜狗的小广告窗可以关闭吧,我的就有不再提示按钮

网友:
RIME,小狼毫/中州韵

网友:
一直用华宇紫光,貌似很安静,没什么广告。试用了一下谷歌输入法,貌似和我用的西门子软件有些冲突,就没用了

网友:
baidu和QQ输入法

网友:
qq和谷歌,字库多了的话没区别,否则还是搜狗好用

网友:
我就是受不了搜狗输入法弹窗耗资源还有担心被收集信息,所以早就弃用了,用微软自带的输入法也挺好用的

网友:
Win 8.1 上用 Google 拼音,Win10 上用 QQ 拼音

我还特意写过一篇如何在 Win10 上配置输入法的文章:
修改 Windows 10 的中文输入法配置,使其像 Win7, XP 一样易于使用

网友:
win10 自带的 用着它不香么? 好用啊

网友:
一直没有广告,因为装好后彻底设置过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 的输入法非常的安静。

Google的输入法多年不更新了
词库也跟不上
我现在电脑里只有win自带的微软拼音

网友:
搜狗用着还是不错的。联想输出和词库以及记忆功能都很不错,尤其是U模式可以让我知道不认识的字怎么读。广告确实有点烦,那个什么每天一词什么的。

网友:
google拼音,只是现在没有更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狗绝对是有问题的,之前微博经常帐号自动给别人点赞,乱加人,干掉输入法再改密码就再也没发生过

现在用 ...

小狼毫我也用了好我多年了,但是在Win10中英文切换用键盘切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狼毫我也用了好我多年了,但是在Win10中英文切换用键盘切不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

我是win7,win10不会用所以还真没在win10下试过小狼毫,网上确实看到有说这个兼容性问题的,应该有解决办法的吧,毕竟官方明确写了支持win10,不可能放着这种问题一直不管(看看是否升级到最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win7,win10不会用所以还真没在win10下试过小狼毫,网上确实看到有说这个兼容性问题的,应该有解决办 ...

是最新的。
因为是宿舍的电脑,用的少,所以没有去研究了。

网友:
手心输入法感觉还行

网友:
小狼毫和win10有兼容性问题,华宇紫光和win10也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手心输入法+1

网友:
我还在用搜狗,禁止广告之后还行

网友:
经常莫名期末谈广告窗口,挺烦的关键好几个。

网友:
QQ输入法还行

网友:
必应输入法。很好呀

网友D:
SOUGO拼音去广告版,你值得拥有

网友:
用SOUGOU去广告不升级版挺好用,用必应就是用软键盘没有SOUGOU人性化.

网友:
现在用微软拼音,虽然没有搜狗好用,没有搜狗智能,但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为了避免永无休止的广告骚扰,只能将就了。PS:搜狗去广告版并没有什么卵用,只能清净几天,然后广告又死灰复燃了。

网友:
mac的搜狗不会

网友:
一直用极点输入法,支持五笔拼音混输。

网友:
广告可以点不再显示,之后就不会再有了

网友:
WIN10自带输入法

网友:
在用搜狗 感觉好像很久没弹出广告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不关机的缘故?

网友:
我自用的搜狗4.2,安装完成后立即取消自动升级,楼主试试,

不知为何总是无法上传附件,附云盘链接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n3eWtR-1fIQ8tWCQGtCig
提取码:5on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
我觉得微软自带的输入法也还不错了

网友:
一直用Google输入法,带英文书写功能,方便.

网友(2019-10-21):
安装了小狼毫,但愿世界安静了

网友:
微软自带的

网友:
今天试了下小狼毫输入法,很简洁,快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OUGO拼音去广告版,你值得拥有

怎么解压不了?不知哪里的问题。

网友:
百度五笔

网友:
紫光华宇拼音输入法

网友:
谷歌和QQ都算是比较良心了!

网友:
win10用系统自带的,win7用b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压不了?不知哪里的问题。

首先你要有winRAR
下载三个文件,分别改名为
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不能解压是因为被它自动改名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无广告

网友:
有没有用王林『快码』的,从来没有任何广告。我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一直用google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有winRAR
下载三个文件,分别改名为

谢谢您的回复,我把下载的文件,改成发布时的名字可以解压了。

网友:
一直加加输入法...

网友:
一直用讯飞输入法,语音转文字识别率挺高的。再转到电脑上编辑一下就完了。

网友:
最近换必应了,清爽

网友:
感觉小狼毫并不好用,可能还是词库太少的缘故,并且不支持鼠标选字。

换成上面推荐的搜狗拼音去广告版本了。

网友:
早期一直用万能五笔,有些软件不上屏。比如protel99.
后来换来换去,极品、小鸭、sougu等等等。
再后来一直用极点五笔,估计会一直用下去。

网友:
难道我的电脑弹窗也是输入法作怪,一直没法根除

网友:
QQ拼音输入法4.7版;实际上我觉得关了广告和自动更新之后应该都不会弹广告

网友:
五笔,从1999年开始用,今年正好20年了,没用过其它输入法。
五笔多好用啊,什么都不用想,也没重码,不用选什么1234,打字可以不看屏幕,不耽误和别人说话聊天。

网友:
我也是,但是总感觉很多词没有,不像搜狗的词条更新,有时候不爽,容易输错.
先继续用着谷歌吧,好像没得选了

网友(2020-02-18):
刚刚卸载了搜狗,装了QQ拼音试试。

网友:
用的手心输入法,没有广告,挺好。

网友:
自己没遇到这个烦恼,等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输入法。

网友:
用紫光输入法有十来年了,一点广告也没有,我用的是比较旧的版本了,也没有自动升级过。谷歌输入法试用过,和我的几个软件兼容的不好,会出现无法输入中文的情况,放弃了,其实紫光和它差不多,界面都很相似

网友:
手心输入法好像也还行

网友:
妥妥回归原生输入法
http://cuiqingwei.github.io/2020 ... %E5%85%A5%E6%B3%95/

网友(2020-07-19):
sogou肯定有问题的, 先不说广告问题,

玩游戏发现如果切换到sogou输入法,就卡的不行, 问题是玩游戏根本不用字母键,就几个方向键,根本不是大字模式, 即使是打字,一个输入法而以,不懂为什么卡

但同样的情况, 微软自带的输入法就没有问题,感觉不到卡;

输入法我感觉手机上的华为输入法是用过感觉最好的, 电脑上打字以前用五笔, 手机上发现拼音居然能更快,,, 有自学习能力,越用越快, 可惜在网上找了好多次都没有找到PC版的.

网友:
极点五笔

网友:
选择不再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
    +1,   正在用!!!

网友:
如果能习惯用sougo,建议你试试拼音加加,非常好用,也没有了升级服务,朴素简洁,干净无烦恼。

网友:
sougo的不再提示就没起作用过,每次弹出来要点很多下才能关掉。

网友:
win10微软自带

网友:
qq拼音,用了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