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的小板应该怎么画拼板?

楼主(2019-08-22):
PCB图片在下方

箭头指着的一边上一版是做邮票孔做支撑, 现在想做成VCUT的 。

小板重画了 但是拼板不知道怎么拼好。

麻烦提供点思路

新版

新版

旧版

旧版

网友:
我想到了俄罗斯方块

网友:
中间的上下镜像

网友A:
楼主你这样好浪费板子啊,把每排上移做零间距拼版,中间的工艺边可以不用,就这样拼,会给你v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好浪费板子啊,把每排上移做零间距拼版,中间的工艺边可以不用,就这样拼,会给你v割的 ...

零间距需要在小板之间留缝吗?

因为我见嘉立创说 VCUT 间距要离铜皮 0.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间距需要在小板之间留缝吗?

因为我见嘉立创说 VCUT 间距要离铜皮 0.4 ...

keep out 重叠在一起就可以了,因为你画图的时候线路就离keepout有点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ep out 重叠在一起就可以了,因为你画图的时候线路就离keepout有点距离的

做了两个版本的 , 一般来说用哪一个?

两个USB中间隔开一段距离方便贴片, 蓝色线为VCUT

两个USB中间隔开一段距离方便贴片

两个USB中间隔开一段距离方便贴片

左右焊盘之间隔了0.4 , 上下0间距, 考虑到折下来后USB背对背贴也可以。

左右焊盘之间隔了0.4

左右焊盘之间隔了0.4

网友A:
之前没注意到你的usb突出来,这样的话第一个拼法好一点,
看样子你的板子有一边不到1.5cm,要收v割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没注意到你的usb突出来,这样的话第一个拼法好一点,
看样子你的板子有一边不到1.5cm,要收v割费 ...

有一边不到 1.5cm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要是有板子隔开的话,需要保留3mm板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板子隔开的话,需要保留3mm板框。

现在板框 10x10cm 没有截图进去

楼主:
可以发一个隐藏丝印的单独元件图和左下角局部放大吗?
图片上传论坛后压缩看不清局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发一个隐藏丝印的单独元件图和左下角局部放大吗?
图片上传论坛后压缩看不清局部了 ...

直接边框对边框连接起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