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两个通讯电源做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8-22):
中兴800瓦电源,增加表头和电位器,最大输出60v15a

网友A:
牛逼啊

你是怎么知道这样去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

你是怎么知道这样去改装的

按这个图改的,不过要注意zxd800e用pwm芯片是3846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这个图改的,不过要注意zxd800e用pwm芯片是3846

牛啊,这个都能搞定

网友B:
电瓶车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是做在电池里了还是充电器了?充电器就是一个 恒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瓶车电池的充电控制电路是做在电池里了还是充电器了?充电器就是一个 恒压源? ...

自己改的钛酸锂电瓶,裸奔,没用保护使用1年半至今未见衰减,感觉比刚装上那时续航还要长。

充电器是CCCV电源,稳压值和限流值都能调整。

网友:
电源放在什么东西上?

网友C:
电源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在哪里买的

左淘宝右咸鱼,都是拆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