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兄弟了解水果烘干机的?指导下

楼主(2019-08-22):
我表弟种了一些水果,想买几台水果烘干机,但不知道怎么选择,问到我这边了,我也不怎么懂,有懂的兄弟吗?介绍一下

网友:
是烘干还是冻干?烘干可以选择热泵烘干机,现在流行低温烘干,冻干最好设备投资会高不少

网友:
冻干或真空干燥成本都太高,国内又不让烧柴了,所以一般都是电热或热泵烘干机。
热泵烘干机比较节能,不过温度不高,最大80度,很多都是65度的,温度越高效率就越低。热泵的热效率在3~4左右,电热丝加热的就只有0.9
水果烘干正好不用高温,热泵烘干机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