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抖屏了,各位大神看看能不能救回来?

楼主(2019-08-23):
2017买的kktv u55j 最近看着看着就开抖屏了。

无奈打过售后电话,康佳那垃圾效率及售后人员让我等了将近一个星期。
前期沟通一下发现售后人员水平还不怎么样,只好放弃售后,自己动手。

下图是正常界面

过一两秒后就开始抖屏

然后就正常,一两秒又抖动。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主板问题或逻辑板问题,就在某宝买了主板及逻辑板做验证。

发现现像都一样。就希望各位大神有经验的说下,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网友A:
修显示器的,换过驱动板一样,都是直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的,换过驱动板一样,都是直接扔了。

估计是坏屏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C:
屏上电路板,查电源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显示器的,换过驱动板一样,都是直接扔了。

通常是lcd面板时钟突然没了。可以查驱动板输出时钟,正常的话找到lcd的一个输入主控芯片,有一个rref大电阻,量量一般应该有10k以上1v左右电压,可以调这个电阻变小点,把后面lvpecl信号变大点试试。一般是cob胶老化。。新电视不应该的,我目前也只在三台久远的lcd面板上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有个很新的三星显示器,同样状况。坏屏

网友E:
不像逻辑板及主板问题,估计屏坏了 不用折腾了

网友F:
检查液晶面板排线和以及排线连接的驱动板。

网友G:
驱动板到屏幕的连线街头清洗下看看,可能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的问题。

逻辑板,主板都换过了,坏屏的机率就很高了

网友H:
排线和排线干绕和排线座的问题。。。我之前有个屏就是和你的一模一样,我搞几下排线,它又能好上几天,后来实在是拆烦了,估计是屏那边排线座的问题,难换,干脆就换了个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lcd面板时钟突然没了。可以查驱动板输出时钟,正常的话找到lcd的一个输入主控芯片,有一个rref大电 ...

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搞,最多是有些供电不出,换个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搞,最多是有些供电不出,换个芯片。

是,关键是搞不好,还是有病。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关键是搞不好,还是有病。

主要是现在显示器不值钱,我们都懒得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上电路板,查电源电路

在老家,下次回家带齐工具尝试修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现在显示器不值钱,我们都懒得动手了:)

我也做好牺牲的准备了,昨天一试完机我就知道修好的机会渺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是排线也可能是侧边COF压合不良
反正就是TCON到侧边GATE开关这边出问题,才导致横向的线条 ...

估计是屏上线路排线的故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排线和排线干绕和排线座的问题。。。我之前有个屏就是和你的一模一样,我搞几下排线,它又能好上几天,后来 ...

我也希望是排线问题,最后就是买条排线再试一次机,不行就是二手垃圾市场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板到屏幕的连线街头清洗下看看,可能氧化了。

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液晶面板排线和以及排线连接的驱动板。

逻辑板及到屏的排线都换过了,估计屏上线路有问题可能性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逻辑板及主板问题,估计屏坏了 不用折腾了

临死前让他挣扎一下,顺便重拾电工技能

网友:
排线重压,不能解决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