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易创新发布GD32V系列RISC-V内核32位通用MCU新品

楼主(2019-08-23):
号称全球第一个RISC-V内核通用MCU,,
不过兆易网站上没找到,,连相关新闻都没有,,

J-Link已经支持:

网友:
沙个发,又有新技能要学习了

网友:
比arm核的便宜?

楼主:
便宜是肯定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可以宣称完全自主可控

网友A:
如果真如内容所说, 那risc-v是要崛起的节奏,毕竟国内正要摆脱控制,申请资金应该是容易不少的

网友B:
怪不得这2天股票涨这么厉害

网友:
看了一下FLASH最大128K.
定时器还是16位的。

等待后续更大容量的,性能更强的。

网友:
开源的肯定便宜

楼主:
引脚与STM32兼容??那挺好,方便玩儿票

芯来科技,好像是《手把手教你设计CPU——RISC-V处理器篇》的作者,,作者很有眼光,,

原来国内已经有这么多RISC-V内核芯片了,,这个ESP32-Marlin之前就听说过,,不过一直没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怪不得这2天股票涨这么厉害

股价110+,厉害,

楼主:
厉害了,,官网上没有GD32V的信息,,淘宝店里竟然开始卖芯片和板子了,,
连芯片命名规则都和STM32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厉害了,,官网上没有GD32V的信息,,淘宝店里竟然开始卖芯片和板子了,,
连芯片命名规则都和STM32一样{: ...

找了一下淘宝和官网,连个规格书都没出,淘宝芯片怕只是一个图片吧,

网友:
别的不说,感觉兆易股票也许合适的时候值得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淘宝和官网,连个规格书都没出,淘宝芯片怕只是一个图片吧,

规格书还得过一会儿推送到官网上。另外这个芯片用的不是开源核心,是芯来科技的商用闭源核心。

网友:
昨天听说今天GD会发布RISC-V内核MCU,来得真准时。

网友:
对呀,现在SOC都开始要转向用RISC-V了

网友D:
芯片已下单,PCB实验板也已打样。
IO全引出,焊上芯片就可以玩了。

看命名就知道引脚定义了,所以原来的板子不用改都可以,完美。

网友E:
看来risc-v是大势所趋啊,不知道编译器等工具配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risc-v是大势所趋啊,不知道编译器等工具配套如何?

打开IAR官网首页你会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IAR官网首页你会看到

感谢回复,那就好玩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来risc-v是大势所趋啊,不知道编译器等工具配套如何?

编译器 GCC   MDK 也直接支持的。

网友:
这个一定要上车啊

SiFive E310、堪智K210、NXP RV32M1这几个片子供货和普及都不怎么给力,希望GD32V能更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已下单,PCB实验板也已打样。
IO全引出,焊上芯片就可以玩了。

官方开发板今天上线了(淘宝-GD32旗舰店)

廉价款不给力啊,似乎jtag都没有引出,很不方便;全功能版还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看来risc-v是大势所趋啊,不知道编译器等工具配套如何?

看介绍,iar已经支持RISC-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淘宝和官网,连个规格书都没出,淘宝芯片怕只是一个图片吧,

看起来非常着急线上销售啊,一刻都不想等了。

我觉得不是坏事,至少比那几个铺货乏力,购买辛苦(甚至需要海淘)的竞品强!

网友:
不得不说,解决了从无到有之后,最难的那一步跨过了.

网友:
又要学习。郁闷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介绍,iar已经支持RISC-V了

我去了北京的SiFive RISC-V交流会。IAR他们对RISC-V还是有持续投入的,并且性能相对于开源工具链有优势,很值得选择。

(当然有一个重大代价就是:把IAR程序发上网求答疑,肯定没人帮忙嘛,这是用商业化工具自找的结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译器 GCC   MDK 也直接支持的。

MDK怎么会支持呢??

MDK是ARM公司的,,ARM公司怎么会支持RISC-V内核??自己打自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DK怎么会支持呢??

MDK是ARM公司的,,ARM公司怎么会支持RISC-V内核??自己打自己吗?  ...

忘记了,理论上时能支持。    可以使用 embedded-studio     配 jlink  绝配。

网友I:
JLINK 居然可以下载 RISC-V ,  要用JTAG吧。RISC-V  没有SWD,目前市面上的RISC-V 基本都是只能串口下载,不能在线调试,JTAG基本都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是肯定的,,不过更重要的是可以宣称完全自主可控

这是重点,好不好用不重要,最重要可以吹牛逼说 自主可控

网友:
引用 网友I:
JLINK 居然可以下载 RISC-V ,  要用JTAG吧。RISC-V  没有SWD,目前市面上的RISC-V 基本都是只能串口下载, ...

jtag大家都有,isp就看具体芯片了,swd没戏哈哈。
NXP RV32M1唯一只能用jtag下载,推荐jlink+jtag。
堪智K210可以串口或jtag。
SiFive FE310-G002没用过,不知道。好像也是串口或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I:
JLINK 居然可以下载 RISC-V ,  要用JTAG吧。RISC-V  没有SWD,目前市面上的RISC-V 基本都是只能串口下载, ...

确实可以JLink下载,,能jlink下载就能jlink调试,,原理一样的

网友:
没有具体的内容,R32V的后缀都不说?

网友:
引脚和stm32兼容,这个主意真不错!

网友J:
我去找了下文档,内核可能是n205
n200-doc

1.Nuclei_N200系列简明数据手册.pdf github

2.Nuclei_N200系列指令架构手册.pdf github

网友K:
据说泽畔在做一个小小开发板,不知道啥时候上架,应该很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据说泽畔在做一个小小开发板,不知道啥时候上架,应该很便宜

似乎是pin-to-pin的,抓一个f103最小系统板来就行吧

网友L:
RISCV用来做MCU有点浪费了。应该对标低端A核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去找了下文档,内核可能是n205
n200-doc

去看了下,,不是n200内核,,是Bumblebee内核

n200系列内核可能是芯来自己开发的,,Bumblebee内核估计是台湾晶心开发的,,授权给芯来,方便给国内授权(为了完全自主可控
台湾晶心是专业内核IP厂商,搞自主内核好多年了,,技术实力肯定比芯来这种刚刚成立的小公司强多了,,
看来GD还是很务实的,,没有为了真正自主可控的噱头就上芯来的N200系列,,而是选择了技术更强的台湾晶心IP

内核文档顺便上传:

网友H:
引用 网友L:
RISCV用来做MCU有点浪费了。应该对标低端A核

RISC-V是一整套可配的架构,选择多少扩展配置,可高可低。
上边有坛友提到架构是RV32IMAC(Bumblebee IP核),其实正好做低端MCU。

对标Cortex-A,需要豪华的RV64GC架构。
RV64GC是“RV64IMAFDC”的简写,看后缀这么长就知道配置有多么豪华了。
RV64GC尚处发展早期,现在全世界只有1款产品。商品化不太实用,不过已经引起学界和工程界的瞩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JLINK 居然可以下载 RISC-V ,  要用JTAG吧。RISC-V  没有SWD,目前市面上的RISC-V 基本都是只能串口下载, ...

不知道 是否支持 CJTAG     看 CJTAG和 SWD 基本一样 也是只用了2根线。

网友M:
用什么工具开发啊,有开源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什么工具开发啊,有开源的就好了。

一般是用GCC工具链。其实clang(llvm)也可以,甚至Rust语言也可以,敬请安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 是否支持 CJTAG     看 CJTAG和 SWD 基本一样 也是只用了2根线。

虽然没有详细资料,但目前的资料上看应该是不行,还得用标准的jtag。
目前市面上risc-v的芯片基本上都只能用普通jtag或者isp。

楼主:
引用 网友H:
RISC-V是一整套可配的架构,选择多少扩展配置,可高可低。
上边有坛友提到架构是RV32IMAC(Bumblebee IP ...

有一点不好:既然是针对单片机的,,为什么不支持2线调试接口,而只支持4线JTAG接口??

这对引脚少的单片机非常不友好,,而且调试时接线也麻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好:既然是针对单片机的,,为什么不支持2线调试接口,而只支持4线JTAG接口??

这对引脚少的 ...

我的猜测:
1. RISC-V的调试规范里,好像目前还没有2线调试;
2. RISC-V也太年轻,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细分不同调试接口,获取细分优势的阶段。统一用标准JTAG对大家都好。

网友N:
RISC-V内核 有什么优势?

网友H:
引用 网友N:
RISC-V内核 有什么优势?

成本有潜力(不用给arm上贡),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不少大客户。额外的还有:扩展容易、汇编好读等。劣势就不谈了。

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场景普通、用量不大的产品,用ARM和RISC-V没有明显区别,也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N:
RISC-V内核 有什么优势?

内核IP白嫖

网友N:
免费,无版权?

网友:
GD有新的东西出来可喜可贺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N:
免费,无版权?

RISC-V本身是开源的(GitHub有项目)。不过芯片设计中具体实现RISC-V的IP核,如果自己设计不出,还是要向市场上各种公司去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RISC-V本身是开源的(GitHub有项目)。不过芯片设计中具体实现RISC-V的IP核,如果自己设计不出,还是要向 ...

楼主位这款的IP核是自己设计的不?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免费,无版权?

IP 是其一,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是指令集不用给授权费;

例如STC51 用了专利过期的51指令集,所以不用给指令授权费; 51的IP核是STC他们自己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找了一下淘宝和官网,连个规格书都没出,淘宝芯片怕只是一个图片吧,

我们群里 刚问了下 已经拿到demo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群里 刚问了下 已经拿到demo板子了。

你们好快啊,怎么搞到的,我还在等下周天猫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O:
IP 是其一,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是指令集不用给授权费;

例如STC51 用了专利过期的51指令集,所以不用给 ...

STC是R8051系列…

网友:
RISC-V 要变天啊

网友:
未来几年性能、价格能干过 M0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成本有潜力(不用给arm上贡),光这一点就足够吸引不少大客户。额外的还有:扩展容易、汇编好读等。劣势 ...

我怎么感觉汇编好读反而是种劣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去了北京的SiFive RISC-V交流会。IAR他们对RISC-V还是有持续投入的,并且性能相对于开源工具链有优势, ...

IAR RISCV没地方下载啊,也没有和谐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如内容所说, 那risc-v是要崛起的节奏,毕竟国内正要摆脱控制,申请资金应该是容易不少的 ...

要申请资金容易 关键是渠道  低设计成本做个不受市场欢迎的芯片就自主了  要做市场热销的就难了
中国人总是盯着自助和资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编译器 GCC   MDK 也直接支持的。

Mdk给敌人送弹药?

网友:
看到大家这么热忱,我觉得有必要把兆易创新的仓位再加高一点。

网友:
感觉上GD对GCC没怎么上心,之前看GD32F3x0的资料,就是缺GCC的引导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猜测:
1. RISC-V的调试规范里,好像目前还没有2线调试;
2. RISC-V也太年轻,还没有发展到需要细分 ...

最近又查到些东西,,证明RISC-V是可以支持2线调试的,,

首先,GD32V使用的这个Bumblebee内核极有可能就是Andes的N22,,Bumblebee的手册上有提到是和Andes联合开发的,,Andes N22的手册上也有提到Bumblebee

其次,Andes N22手册上有提到它是支持2线调试的

最后,从原理上来说,就算内核只支持4线JTAG,,但只需要在外设层做一个2线调试接口到4线JTAG接口的物理转换模块就行了,,我看到过一个资料上2线cJTAG到4线JTAG接口转换就是这么做的

另外,GD32V从引脚排布、到外设寄存器排布处处与STM32兼容,,偏偏在调试接口这里不兼容,,

所以GD32V不支持2线调试接口实在是不能理解

Andes N22宣传册:

网友(2019-09-23):
引用 楼主:
最近又查到些东西,,证明RISC-V是可以支持2线调试的,,

首先,GD32V使用的这个Bumblebee内核极有可能 ...

看来内核还是晶心做的呀,晶心做内核还是很厉害的,没有RISC-V之前,也有很多自研内核

网友:
电工们,又要折腾新玩具了?  价格多少?

网友:
国内应该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吧!

网友P(2019-12-05):
我想在FPGA里运行RISC-V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想在FPGA里运行RISC-V
不知道行不行

之前买过个国产fpga开发板默认例程就是riscv软核

网友Q(2020-08-03):
引用 楼主:
引脚与STM32兼容??那挺好,方便玩儿票

楼主是兆易创新的代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是兆易创新的代理吗?

不是,,看到新闻转发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