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利用电容耦合特性,输出一个脉冲←一个触发延时...

楼主(2019-08-23):
请教:利用电容耦合特性,输出一个脉冲←一个触发延时问题,电路设计如图:

功能:这是一个应用在带开关功能的电池包,需要在开关打开后输出一个方波脉冲(时间约为100mS)解锁,电池才有输出。

问题:批量后有一些产品开关功能不稳定,正常时开关打开后A点的电压大于9V,不正常时开关打开后A点的电压为5V到6V,哪位大神能帮忙分析电压是被哪里拉低??

谢谢了!!!!!

网友:
没看懂你想干嘛,Q1处于导通状态会把C1耦合过来的脉冲吃掉。你想用一个脉冲后输出一个100ms左右的单脉冲用个555搭个单稳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