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低成本实现70V降到9V,DCDC或推荐电路吗,谢谢【12楼恶意广告即将封锁ID】

楼主(2019-08-23):
如何低成本实现70V降到9V,DCDC或推荐电路吗,谢谢

网友:
电流多大?

楼主:
电流到400mA

网友A:
参考电瓶车电路,分立三极管+电感,buck电路

网友B:
贵的LM5007,便宜的XL7005A。

网友:
http://www.xlsemi.com/product.html

网友:
有一个led的恒流芯片,好像可以用!自己去查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瓶车电路,分立三极管+电感,buck电路

这种方案能一步到位吗?还是先降到11V加个LDO?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案能一步到位吗?还是先降到11V加个LDO?

线性稳压降到DCDC能承受的电压范围再接buck降压

网友:
我用过PN8034,基本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LM5008,LM5017

楼主:
34063电压不够吧,前端要加三极管扩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贵的LM5007,便宜的XL7005A。

便宜的稳定性还可以吧,能在工业场合用不?

网友:
平衡车电源方案,小于1RMB,

网友:
H6203 ,SCT2A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