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成本,近距离低速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2019-08-23):
要求成本越低越好,不止是芯片成本,还包括天线部分,以及可能涉及到的认证的成本。
距离要求不高,5~10cm就够了,当然能更远更好。
通讯速率要求也不高,能实现1Kbps级别的速度就够了。
另外红外、超声波这种使用场景还是有一些限制,暂不考虑。

网友:
2.4G的芯片,一搜一大把,

网友A:
不需要带mcu的话什么LT8900 LT8910  LT8920
带MCU的话国内有几家把上面的芯片跟单片机封装在一起,价格也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距离nfc是不是更合适,对体机要求高不

网友:
红外通讯

网友:
国产2.4Ghz芯片,调低发射功率,不接天线,最省成本

网友:
单向的话,315M的发射和接收头最便宜。

楼主:
要双向通讯。不知道2.4G的ce,fcc之类的认证这块麻烦不?另外tx+rx加起来一块钱有希望么- -

网友:
433M模块+1

网友:
红外管+接收头

网友:
315M好一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带mcu的话什么LT8900 LT8910  LT8920
带MCU的话国内有几家把上面的芯片跟单片机封装在一起,价格也挺 ...

能否告知商家名称?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否告知商家名称?谢谢

LT6800  LT5919  钜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双向通讯。不知道2.4G的ce,fcc之类的认证这块麻烦不?另外tx+rx加起来一块钱有希望么- - ...

距离那么近,主频一般没有谐波,认证非常容易。

网友C:
就选国产2.4G,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选国产2.4G,比较便宜。

了解,谢谢!

网友D(2020-01-07):
引用 网友A:
LT6800  LT5919  钜芯的

这两个功耗情况怎么样?

网友:
2.4G 跟MCU封装在一起。
可过认证。

网友:
玩具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个功耗情况怎么样?

6800我做过一个遥控器,待机状态下3个按键可唤醒状态下,ua级别,很小锂电池几个月都有电
工作状态功耗没留意,也不会很大

网友:
http://www.mixic.com.cn/玩具2.4G玩具上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一对小于1元,不太可能

网友:
可以参考无线充电的QI协议,交流充电载波通讯。

网友:
线圈就用pcb大概画4-5个螺旋环就可以了。如果不用无线供电的话就更方便了,直接用频率表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