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力特USB转232线下载程序非常慢?【恶意广告即...

楼主(2019-08-23):
之前买了几根力特USB转232的线,发现下载程序有点慢,论坛里问说是有可能是假的。这次专门在A****买了一批,但是还是很慢。
同一台电脑,同一个程序,对比如下:台式机自带串口40多秒,另外一个牌子的USB转232线80多秒,力特牌子的线200多秒。
线肯定不是假的,上次是在淘宝力特旗舰店买的,这次是在A****买的,两次的线速度都是200多秒。

问题出在哪里?多谢!

网友:
帝特的试一下  天猫旗舰店  不知道二个品牌之间关系

网友:
125K, 3分钟 你还不如买一个他的烧写器了

网友:
之前有使用一台RFID主机用usb转9针串口,用好几种没牌子的都通信不了,就力特的可以。那些没牌子货我用其它板子却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嘉立创是不卖电子零件的。

2。楼主故意将另外一家商城,写错成嘉立创,属于恶意广告。该商城已经不属于 ...

看楼主的帖子不像是故意的吧, 楼主位的帖子并没有编辑的痕迹, 也就是潜意识还是认为商城和嘉立创是一家的(反过来说,商城也是借了嘉立创的东风才有今天,在代售事件之前,我也认为两者是一家的,在公司内也均以嘉立创做简称)。

网友:
试试绿联的,
不过绿联的涨价涨的有点过分了,
最早39元(2015年),然后42元(2017年),然后59元(2018年),现在69元(2019年)。

网友:
希望楼主赶快回来,修改帖子内容之后,和站长说说看。

网友:
楼主积分不少

犯错误不看积分和岁数哈

楼主走好

网友B:
想速度快就别用FT2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嘉立创是不卖电子零件的。

2。楼主故意将另外一家商城,写错成嘉立创,属于恶意广告。该商城已经不属于 ...

一直以为力创商城和嘉立创是同一个集团下属,原来不一样

网友:
翻了一下楼主帖子,去年还发了贴子咨询这个串口线问题,大概是躺枪了。
要多逛论坛,多看版规呀,楼主跟坛主求个情吧,也是老坛友了,ID不易。

网友:
看了看楼主的贴子,估计是让问题弄得没头绪了,所以什么商家品牌一股脑都出来了

楼主出来解释一下吧,大伙都给你求情了,也请莫大念其无心,从轻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两家公司没有关系的了。

而且立创给嘉立创挖了一个坑:嘉立创不得销售电子零件,而且嘉立创必须优 ...

我靠,还有这样的内幕。
这是过河拆桥啊,当初也是靠着嘉立创的名声才做起来的。
这公司的领导有点狠,难怪能搞出后面的代售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两家公司没有关系的了。

而且立创给嘉立创挖了一个坑:嘉立创不得销售电子零件,而且嘉立创要优先 ...

我靠,这不是霸王条款吗?

网友:
用了很多USB转232的,下载都慢,。。现在用帝特的PCI转232,速度还可以了

网友:
原来用的动不动就掉线,要重新插拔一次,后来买了一条带隔离ft232的好用多了,几乎不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嘉立创是不卖电子零件的。

2。楼主故意将另外一家商城,写错成嘉立创,属于恶意广告。该商城已经不属于 ...

1,绝非恶意
2,确实一时疏忽,若没有回旋余地,甘愿接受惩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已经反省,按上面的约定,解除封锁ID的处理。

多谢站长,以后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速度快就别用FT232

确实搜到其他帖子说ft232本身的问题,这个系列本身就这样吗?

网友C:
我之前用过基于ft232的USB转485,也是奇慢无比,最后发现是驱动程序里,有个超时设置默认为16ms,修改为1ms就很快了,但每个都要在设备管理器里修改,很麻烦,而且需要经常跟客户技术支持,最后还是放弃了这种芯片的USB转485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两家公司没有关系的了。

而且立创给嘉立创挖了一个坑:嘉立创不得销售电子零件,而且嘉立创要优先 ...

原来这样,这么办不公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用过基于ft232的USB转485,也是奇慢无比,最后发现是驱动程序里,有个超时设置默认为16ms,修改为1ms ...

多谢。那你后来选择哪个方案?ch340应该还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这样,这么办不公平吧?

估计之前有约定协议

网友:
ch340速度也一般

网友:
速度最快的是PL2303

网友:
现在要买一根正品的太难了,就算这次是真的,下次也未必就能用。

网友:
据说ft232在两个数据之间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所以速度慢,但稳定性确实是最牛逼的

网友:
我一直用FT232的,给STM32下程序,20K大概10s。
前几次借用同事的串口线,CH340的,同样的程序3s搞定。
以前一直都不知道,同样的波特率,不同的USB转串口线,速度竟然差这么多

网友:
其实这么多年了  340挺好用的  唯一不爽就串口号不固定

网友:
ft232有点神化了

网友:
稳定性和速度看自己选了。

楼主:
问题解决!!
安装完驱动以后在端口号里延时计时器改为1就可以了。设置完速度明显比其他USB转串口线快。

网友:
it is good to kn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