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太卡,买个垃圾丽台显卡会有改善吗?

楼主(2019-08-23):
如题,使用4代I5,win7X64,20G内存,现在简单的百十个零件装配,做一些特征或者几千个圆孔的阵列都很卡,尤其是阵列,
我看K600的显卡,假货宝上就一两百块,用过的来给指点下,用上这个显卡,阵列和装配什么的能治吗?

楼主:
话说这个丽台的K600价格不贵,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推出的,看着接口是PCIE的,应该不是远古时期的,不知道这二手一两百块的卡能不能有疗效,麻烦用过的给推荐下吧,基本上就是上面的配置,零件也不会超过500,而且基本上都是直面,很少复杂的不规则面。

网友A:
都20g内存了,还用啥K6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20g内存了,还用啥K600啊

运算能力捉急,CPU始终30以上,卡的怀疑人生。我用的SW16版本。按道理软件的版本比硬件晚,不会存在驱动效率低的问题。

网友B:
上个1000块钱的主流显卡啊, 便宜的专业卡感觉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1000块钱的主流显卡啊, 便宜的专业卡感觉没啥用.

自打接触电脑,除了网吧里,就没用过独显的电脑。。。。
从来没试过游戏显卡画SW图会怎样。。。。我估计去网吧在电脑上安装SW会被以为是神经病

网友:
丽台的NVIDIA Quadro 系列,去它网站看看,专门处理3D工作的问题,速度一流,价格超一流,呵呵哒

网友C:
我也关注,NVIDIA Quadro P620  接个也不贵。求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D:
换 CREO 是根本解决办法,只是需要操作人员从新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关注,NVIDIA Quadro P620  接个也不贵。求用过的大侠指点一二

除非大型作图或者复杂曲面,平常画个机柜,注塑模具之类的,最低配的显卡应该就够了吧,
至于力学,流体分析之类的,估计还是CPU的活,那就是双路志强了,到了那个级别,挣的钱完全可以上工作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 CREO 是根本解决办法,只是需要操作人员从新弄

creo不像SW那么吃资源?

网友F:
i7 8700 加1080,32g,东西多了照样卡。sw用大型装配体模式,或顶层装配用审阅模式会快一些。creo明显流畅很多,但做机械图还是sw科学。creo的装配太麻烦,拖动也不友好,但是曲面能力强。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除非大型作图或者复杂曲面,平常画个机柜,注塑模具之类的,最低配的显卡应该就够了吧,
至于力学,流体 ...

你是要看wire frame模型,还是要看渲染模型?前者必须quadro,针对性优化,可以做到几十万线条60hz,后者必须得好点的游戏卡。

网友:
游戏卡刷SolidWorks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要看wire frame模型,还是要看渲染模型?前者必须quadro,针对性优化,可以做到几十万线条60hz,后者 ...

主要就是图纸,会设置一下材质和颜色,不需要渲染,丽台不同的型号侧重点还不一样吗,我这个适合哪个系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i7 8700 加1080,32g,东西多了照样卡。sw用大型装配体模式,或顶层装配用审阅模式会快一些。creo明显流畅 ...

零件多还是曲面多,什么数量级啊,我平时也就是百十个零件

网友:
建议楼主吧asm,dpart发出来,有环境的免费帮你测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7 8700 加1080,32g,东西多了照样卡。sw用大型装配体模式,或顶层装配用审阅模式会快一些。creo明显流畅 ...

看起来sw用wire frame多些,这就该选quadro了。垃圾的8066gt同核心的quadro卡,驱动程序对wire frame优化程度都可以吊打2080ti的wire frame效率。

网友:
有用,可以买二手再好一点的,上千的完全没必要

网友H:
我的笔记本自带的,SW溜得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sw用wire frame多些,这就该选quadro了。垃圾的8066gt同核心的quadro卡,驱动程序对wire frame优化 ...

同事的quadro m4000 体验和1080ti在sw上差不多,其它配置完全相同。
quadro m4000 之前配的是6700k,后来换8700+32g+nvme之后,至少打开总体工程快多了,以前要3分钟,现在50多秒。
另外神奇的是quadro 卡更容易坏,同期4张卡,现在挂了仨,而且都过保了,有可能是批次问题。游戏卡比例没那么高
感觉cpu 内存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有空对比一下,把显卡换成960会怎么样

网友I:
我AD软件,换了一张垃圾拆机Quadro,明显打开大PCB是顺畅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零件多还是曲面多,什么数量级啊,我平时也就是百十个零件

一般一个功能组件一两百个零件吧(不含紧固件),整体装配可能大几千。
我觉得sw可能更吃cpu内存。比如一个装配体,如果里面零件打开的多了,会变得巨卡,把那些零件关掉,就会流畅很多。

楼主:
目前只买的起上上代的弟中弟版本的K600,再稍微高点的型号,即使是拆机的也要500+了,便宜的远古卡买来也没啥意思,
专业卡似乎都没有HDMI,只有DP和DVI,周一还要看看显示器有没有这个口,没有的话还得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sw用wire frame多些,这就该选quadro了。垃圾的8066gt同核心的quadro卡,驱动程序对wire frame优化 ...

肯定是quadro了,NVS是多屏卡,没啥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AD软件,换了一张垃圾拆机Quadro,明显打开大PCB是顺畅多了

啥型号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一个功能组件一两百个零件吧(不含紧固件),整体装配可能大几千。
我觉得sw可能更吃cpu内存。比如一 ...

零件太多估计显卡,cpu内存都需要,就绘图性能而言,我感觉还是显卡起作用,配合和渲染之类的就是CPU了,另外就是软件版本和硬件年代的配合,硬件晚于软件的话,感觉就很不好,应该是旧版软件不能好好利用新的硬件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sw用wire frame多些,这就该选quadro了。垃圾的8066gt同核心的quadro卡,驱动程序对wire frame优化 ...

就是一张板,上面阵列上几千个孔,然后就卡的要死

网友:
SW 阵列的确好卡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我的笔记本自带的,SW溜得狠

啥笔记本可以这么溜,想学SW,但是又不想用台式机了。。太占地方

网友K:
专业卡就是用于这些情况,如果是渲染 用游戏卡就行;做机械的同事标配丽台p620+2*2k IPS,带4个mini dp,制图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啥笔记本可以这么溜,想学SW,但是又不想用台式机了。。太占地方

工作站,W541,再牛一点P52都可以,就是价格,重量,体积都很动人,当然W541价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专业卡就是用于这些情况,如果是渲染 用游戏卡就行;做机械的同事标配丽台p620+2*2k IPS,带4个mini dp,制 ...

sw的渲染是CPU,不知道其他的用的什么,渲染是额外的插件,好像叫photo360吧,这个时候双路至强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专业卡就是用于这些情况,如果是渲染 用游戏卡就行;做机械的同事标配丽台p620+2*2k IPS,带4个mini dp,制 ...

一般几百个零件,感觉入门级的显卡就可以

网友:
i7 7700+p4000+16g

网友:
刚买的时候开,还算快,一段时间后就卡了,

网友:
期间有个奇葩就是,把360卸载掉就快非常多了,不过不懂现在为啥变卡了,用的是creo1.0,有知道的也告诉我下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型号啊   。。。。

Q4000 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啥笔记本可以这么溜,想学SW,但是又不想用台式机了。。太占地方

阿莫这里买的T530 ,质量没的说,绝对赞

网友:
我的二手W530  K2000显卡不知道性能如何,平时不用机械3D软件

网友:
K2200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creo不像SW那么吃资源?

可能只需要他的30%,甚至还不到。

CREO 是基于尺寸约束的,他对逻辑要求比较严密

网友:
瓶颈在于CPU和显卡,4代i5太寒酸,显卡必须专业卡啦,游戏卡不是干这个用的,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i7 8700 加1080,32g,东西多了照样卡。sw用大型装配体模式,或顶层装配用审阅模式会快一些。creo明显流畅 ...

UG,sw,proE现在叫creo,我都有用,结构设计用ProE,渲染用sw,刀路用UG,标注出图用CAD。 结构设计我觉得还是proE最爽,约束是吧双刃剑吧,虽然啰嗦一点点,但用的合理,反而很灵活和巧妙,曲面嘛,一直都是proE的强项。

网友L:
NVIDIA Quadro 最低端的在售型号显卡都比普通顶级游戏卡画图要强。
建议P2000以上的型号。本人专业结构工程师。。。副业是arduino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L:
NVIDIA Quadro 最低端的在售型号显卡都比普通顶级游戏卡画图要强。
建议P2000以上的型号。本人专业结构工程 ...

买了一张K600,已经发货了,回来看看如何,不行就退掉

网友M:
关注一下。
是不是SW低版本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注一下。
是不是SW低版本会好一点。

我这边做的测试结果是如果软件推出的时间早于硬件的话,反倒是更卡,感觉应该是旧的软件不能很好的利用新硬件的驱动,效率反倒是不高。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AD软件,换了一张垃圾拆机Quadro,明显打开大PCB是顺畅多了

真的假的?你用原来用什么显卡?

网友N:
引用 网友L:
NVIDIA Quadro 最低端的在售型号显卡都比普通顶级游戏卡画图要强。
建议P2000以上的型号。本人专业结构工程 ...

Y2b有个教程让普通卡支持实时渲染。

网友:
不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专业图形显卡,画图必需

楼主:
显卡昨天到了,这两天太忙,没来得及好好测试,光安装驱动就够折腾,需要经过认证测试的特定版本的驱动才好。
英伟达和SW这两家无耻的很,只提供最近的版本给下载,老的版本没有,还要到处找才可以,SW甚至不告诉你老版本的软件认证了那个版本的驱动。
而且,专业卡一堆设定项,貌似英伟达的驱动中有针对每家CAD的设置选项,不知道怎么弄才好呢

网友:
安装还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N:
Y2b有个教程让普通卡支持实时渲染。

你说的realview吧,改注册表那个。除了让sw变得更卡,就没别的实际作用了

楼主:
经过几天的实验,最终总结一下。
win7 X64 SW2016 SW2017两个版本,显卡K600 20G内存 I5-4590 驱动版本使用了经过SW测试的版本和未经过测试的版本
总体来说,安装了显卡对性能有一定改善,主要体现在零件的显示上面,零件表面的光泽和渲染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查阅零件的时候更容易区分零件的一些特征了。
对于需要计算的部分变化不明显,比如几千个孔的阵列,在生成阵列的时候还是要卡住很久。
因此,最终是除非是想要视觉上有所改善,否则这种便宜的入门卡没啥必要。
关于阵列比较卡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尽量避免在草图中阵列,然后再生成特征,这样无论是草图阵列的生成,还是最后特征的生成以及查看,都会奇卡无比。
目前我这边的操作是,先画一个元素,生成特征,然后再阵列特征,这样基本上就很顺滑了。估计是同样的结果,但是计算的过程不一样。
另外,草图在第一次生成阵列的时候性能会好一些,如果要修改这个阵列,哪怕只是稍微改变一下,也会卡住很久,所以,还是不建议在草图中做阵列。
最后,要想提高SW的性能,还是要从特征的实现方式上入手,使用最优的方法实现,就好比编程,算法对程序的效率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实验,最终总结一下。
win7 X64 SW2016 SW2017两个版本,显卡K600 20G内存 I5-4590 驱动版本使用 ...

K600核心是开普勒架构,太老了。帕斯卡架构的Quadro P600或者P620  2GB要好多了。

网友O:
P2000,我给我家美工,结构选的都是这种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O:
P2000,我给我家美工,结构选的都是这种起步。

自己掏钱,只是为研究一下而已,所以也懒得花那么多,百十块钱,也懒得退货了,就这样插着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几天的实验,最终总结一下。
win7 X64 SW2016 SW2017两个版本,显卡K600 20G内存 I5-4590 驱动版本使用 ...

+10086,其实计算性能对solidworks相对没啥用,我用5Ghz+的8700K,除了一个核心100%,其它都很是空闲,sw对cpu的优化太差啦。

而sw是一个队cpu要求很严格的软件,总得来说,带K的高频i7和i9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A:
都20g内存了,还用啥K600啊

老虎,你的机器用啥显卡呢

网友:
hd5450    AD  UG  都够用

网友:
可以试一试P1000或者P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