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674这种高速射频AD能否用于DIY个示波器?

楼主(2019-08-23):
目前数字通信领域用的高速AD,具有很高的带宽和采样率,如果不考虑价格因素的话,能否配合FPGA做个示波器呢?

网友A:
adc和你做示波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和你做示波器之间的距离太远了

是想通过一种方式,学习各种未知的知识。目前在数字、模拟方面基础较差,如果方案可行,业余又能拿得出时间精力搞,也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吧。

网友:
有一种我修了了小木船,正准备考虑穿越太平洋的感觉。。。

网友:
看Analog Discovery的拆解,器件选型,很多事情没必要From Scratch!

网友B:
这种adc明显不适合个人DIY示波器, 就单单JESD204B这种高速接口估计要花不少时间

网友C:
这种太贵了吧?看看国产的吧,价格低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贵了吧?看看国产的吧,价格低到你怀疑人生。

哪家的?有手册可以看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adc明显不适合个人DIY示波器, 就单单JESD204B这种高速接口估计要花不少时间 ...

楼主是想学习的,做不做得出来是其次的,能学到东西就好。
刚开始想做示波器,最后可能做成滤波器。

网友:
这玩意儿包括DDC,显然不适合于一般的数据采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学习的,做不做得出来是其次的,能学到东西就好。
刚开始想做示波器,最后可能做成滤波器。 ...

学习哪有这么学的,这不是让他自己劝退吗

网友E:
能否用于?能;有了这个是否就能做好?不是,数字采样示波器并非只是模拟-数字转换,而是需要信号链的整体配合,前端、衰减网络、触发、时钟、转换器,噪声以及数字后处理等等需要通盘考虑;
通过参数来看,集成ddc、hbf,JESD204B接口,明显是为数字中频设计,模拟带宽一定会做高。问题是,只用第一奈奎斯特区 不是暴殄天物吗 又何必上JESD204B,还要为ddc付费;要是多片adc交错 等效采样上GSa/s,时钟分配会更难做,模拟带宽做高了噪声性能会下降,fpga可能多加个0;
那么为什么不用更低速率的adc,更便宜的fpga和接口,和更简单的前端设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否用于?能;有了这个是否就能做好?不是,数字采样示波器并非只是模拟-数字转换,而是需要信号链的整体 ...

天蓝大神又出现啦,评论很有信息量,学习了

网友:
学习来说,可以

网友:
射频的模拟带宽高  反倒带来噪声  输入参数和数据接口也不适用

网友:
反正楼主是要 DIY 嘛!又不是个 Project,慢慢跌跌碰碰,或许真是可以搞出点东西也说不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