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热风枪焊QFN32封装芯片怎么上锡

楼主(2019-08-23):
没有锡膏,怎么搞比较好,特别是中间那一大块地,如果上多了,芯片会被顶起来。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还是买锡膏吧
锡膏融化的温度低
用别的焊,温度高,弄来弄去 还容易把芯片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锡膏吧
锡膏融化的温度低
用别的焊,温度高,弄来弄去 还容易把芯片搞坏 ...

锡膏平时是不是要放冰箱?
公司没有冰箱。

网友:
最简单用小刀切一小段焊接上热焊盘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热地焊盘上放过孔,烙铁上锡,热风抢吹,多余的锡会流掉,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焊都是烙铁上锡,要有好的锡和焊锡膏(助焊剂、松香),都是凭经验,中间焊盘是很容易不小心就加多了,慢慢用刀头刮多几下,当然刮多了之后锡的流动性变差了就加点焊锡膏(助焊剂、松香)。个人经验是大焊盘的锡确实要矮一些

网友B:
用烙铁加热,竖着抖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烙铁加热,竖着抖一下就好了。

上面说的是芯片上锡,PCB上我只在引脚上锡。

网友:
烙铁上锡,加多也无所谓,风枪吹焊到板上的时候压一下芯片,多余的锡会被挤出来,然后放冷,烙铁吸走,再烙铁补焊一下焊一下各引脚,风枪再吹一下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锡膏平时是不是要放冰箱?
公司没有冰箱。

不需要冰箱,也不会坏
放在阴凉的地方,我是在上面加了一些松香水(松香和酒精溶液),放几年也不会干

网友:
中间那块用锡浆。周边也用锡浆,用新鲜的,用牙签涂。再用热风枪吹,360度左右,十秒钟。有搭锡的,再用刀头烙铁拖一下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冰箱,也不会坏
放在阴凉的地方,我是在上面加了一些松香水(松香和酒精溶液),放几年也不会干 ...

建议放冰箱,不然很快会失效。失效也能用,不过不好用,失效后加焊油稀释,但效果远没有新鲜好,易成珠。

网友D:
才不用管那么多,大焊盘随意堆锡,吹的时候用镊子一压就全出来了,趁热用烙铁轻轻一划干干净净
焊QFN重点在四周小焊盘上,吹之前先把片引脚底面和侧面都搪上锡,吹完用细马蹄溜一遍

网友E:
引用 楼主:
锡膏平时是不是要放冰箱?
公司没有冰箱。

买点专用稀释剂就行了,几块钱

网友:
中间抹点锡抹平,当然锡膏也行,芯片放上去放正,镊子压着,热风枪吹,均匀点,吹上去之后四周再焊接,妥妥的。

网友:
先用电烙铁在焊盘上上一薄层焊锡,包括中间的热焊盘。涂点焊膏,放上芯片,对准。用热风枪吹一吹就好了。

网友:
中间大焊盘和四周围引脚都是用烙铁上锡,锡丝要用内含助焊剂的,再用烙铁抹平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点专用稀释剂就行了,几块钱

那玩意是三无产品,连成分标注都没有,味道让人恶心。。我总觉得有毒

网友:
刀头烙铁刮一下就好了

网友:
买了几百块钱锡膏还有冰箱,几年都没有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才不用管那么多,大焊盘随意堆锡,吹的时候用镊子一压就全出来了,趁热用烙铁轻轻一划干干净净
焊QFN重点在 ...

一看就是老司机,经常焊接吧。

网友:
加多了也无所谓,反正我也是用热风枪加热到锡熔化后,用力按一下,锡就会挤出来

网友:
这么简单的操作,直接烙铁随意上,不管多少都没问题,各个引脚都走一遍,如果手抖的中间的上锡成馒头都无所谓,只是用风枪吹的时候化得慢一点,镊子稍微压一下,多余的都会挤出来,冷却后用铬铁去掉多的,再用热风枪吹一次,利用张力摆正即可。

网友:
刀头刮一下就可以了,中间的只要薄薄一层就行了,周边引脚也是,先上一点点锡,再用风枪

网友:
还是雇个专门焊接的技术员比较好。出品有保障。没事干还能去厂区客串一下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放冰箱,不然很快会失效。失效也能用,不过不好用,失效后加焊油稀释,但效果远没有新鲜好,易成珠。 ...

我们这公司扣,一针筒的锡膏都用啦5年。估计也就剩下1/5.虽然放冰箱,也干枯了。
需要用的时候就加洗板水稀释用。都是用个回形针拉直啦捅进去带出来,
然后用镊子刮到焊盘上。呵呵

网友:
上多了就用吸锡器吸掉,再用热风枪烘上去,两边刮点助焊膏。

网友:
这种封装从来不需要锡膏呀,在IC引脚和PCB上用电烙铁均匀上锡,放助焊剂吹就行。
0.4间距的连接器才要锡膏

网友:
在芯片底部的大焊盘上点1mm焊锡足够了,有次调试LPC824,这货HVQFN33封装,就底部焊盘是地,唯一的,接触不好还看不出来,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