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烧了一个固态盘。尸体怎么处理?

楼主(2019-08-23):
京东上买了个m.2的固态盘准备给X240升级
悲催的是插上后冒烟了,金手指被烧掉了2个。
估计是我的电脑插槽有问题。300大洋打水漂了,估计也退不了了,这尸体有啥用啊

楼主:
前年自己装过盘,插反了把插槽弄坏了。

网友:
拆颗粒,看看能不能做个U盘。

网友:
可以做优盘,也可以重新做硬盘。

网友:
这M2防呆口居然是对称的……

网友:
看准了规格才下手啊

楼主:
怎么不把我主板烧了,没理由换电脑……
前段时间X240进水了,开不了机,我心想总算可以换电脑了。兴冲冲买了x390准备换,拆硬盘倒数据,X240居然复活了。倒数据装系统装软件实在麻烦,把新机器退了继续用旧机器……

网友:
20元?拿来拆颗粒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A:
不对称,看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称,看好了

差了一个金手指,0.2mm顶天了,稍微用点力就进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差了一个金手指,0.2mm顶天了,稍微用点力就进去了。。

“稍微用点力就进去了”这句用得妙啊。。。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用点力就进去了”这句用得妙啊。。。

硬度不够用力也进不去

网友:
埋进地里,立个碑。

网友:
联想的这种NGFF M.2盘太脆弱,我的T440都坏了2个了

网友:
一般是主控烧了,淘宝买块板,自己DIY一个SSD

网友:
256g 就不要折腾了。。

网友:
排队收了

网友:
现在1T的ssd才650了,好便宜啊。

网友:
30元收了

网友:
竞拍开始

网友:
31元收了

网友:
32元收了

网友:
也许可以维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稍微用点力就进去了”这句用得妙啊。。。

我就在门口蹭蹭不进去哦!

网友:
单颗flash大于32G,正反贴可以做64G以上U盘,要不然没价值折腾。

网友:
拆颗粒,看看能不能做个U盘
是什么操作》?

网友:
500收了。(我說這玩兒的)

网友:
直接申请售后维修, 很可能就给你换新了, 这种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说不清的.

网友:
5块钱包邮 收了

有技术可以自己DIY一个U盘

网友:
1.5T 的杂牌 SSD才6xx,256g不折腾了

网友(2019-11-07):
可以找奶东售后换新么?

网友D:
你买错了!X240不支持这种M.2硬盘的,要改线。

网友E:
哈哈,我就不一样了,我收你的笔记本,50包邮解君愁,你可以换x39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错了!X240不支持这种M.2硬盘的,要改线。

网上教程是用M2接口的,并且机器也是带m.2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就不一样了,我收你的笔记本,50包邮解君愁,你可以换x390了。

8月份机器进水了,开不了机了,心想坏了坏了。
买了个390,结果x240又能开机了,起死回生了。想想装机的麻烦又把390退了。
进水机也不止50块吧,内存也不止这个价

网友F:
赶紧换新的,X240这种1366*768的看得很头痛,现在至少都是1920*1080了,我现在用2560*1600的,比之前的感受差距好大。

网友:
买二张厚的銅箔纸,贴上去飞线,说不定能起死回生。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赶紧换新的,X240这种1366*768的看得很头痛,现在至少都是1920*1080了,我现在用2560*1600的,比之前的感受 ...

你真的BC啊。12.5寸的屏幕,1920*1089 怎么看?  还2560*1600。

当然你可以放大字体,但很多软件会看起来很怪甚至无法使用。

12.5寸的最佳分辨率, 就是1920”768,14寸是1600*900, 15.6寸才是1080p(字体已经有点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真的BC啊。12.5寸的屏幕,1920*1089 怎么看?  还2560*1600。

当然你可以放大字体,但很多软件会看 ...

我现在的电脑是13.3,200%显示,具体效果如下:

网友:
我还想说22寸的最爽的分辨率是1680X1050呢,换了1920的看字很不爽。

网友:
固态的尸体就别折腾了,直接闲鱼卖了吧,我的120G的估计是颗粒坏了还块了40块呢,你的这个肯定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赶紧换新的,X240这种1366*768的看得很头痛,现在至少都是1920*1080了,我现在用2560*1600的,比之前的感受 ...

1366×768看文档是最舒服的,不看视频无所谓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真的BC啊。12.5寸的屏幕,1920*1089 怎么看?  还2560*1600。

当然你可以放大字体,但很多软件会看 ...

他那个分辨率可以200%的缩放了,显示效果要比 1920 * 1080 开启 125-150%这种非整数比例缩放好一些,因为是4个像素点模拟一个,而不是9个像素点模拟4个这种有舍入误差的。
200%缩放以后,相当于 1280 * 800 这个 Thinkpad X200,T400 的经典分辨率,还不错。
这个尺寸的笔记本,上 1080p 的确是很糟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教程是用M2接口的,并且机器也是带m.2接口的。

X240我大概2015年买了一台,后来买了个浦科特的2242的NGFF接口的固态(128G),插上去用来装系统和软件的。
我不确定你这个联想的是不是NGFF接口。

网友:
50收了,做优盘,哈哈